单片机想实现两位数码管00-FF,两个数字好像不能同时显示似的,请大神帮忙看看程序

楼主(2020-09-21):
本人初学51单片机(用的慧静电子HL-1 89C52开发板),只会数码管0-9显示,两位,三位显示不会玩,自己写数码管00-FF程序如下,D0-D7对应单片机P0^0-P0^7,这个程序功能是可以实现,但是数码管变成先显示10位,消失,再显示个位,两个数字好像不能同时显示似的,希望高人指点,帮忙看看程序那里不对,谢谢!

网友A:
楼主这样写个位只能显示10毫秒,十位显示约1秒,视觉只能看的十位,个位微亮或看不到。改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k[2];
        dula=0;
        wela=0;
        while(1)
        {
                k[0]=table[j/16];
                k[1]=table[j%16];
                P0=0x00;dula=1;dula=0;//消隐
                if(i%2==0)// i=偶数显示十位
                {
                        P0=0xef;wela=1;wela=0;
                        P0=k[0];dula=1;dula=0;
                }
                else                // i=奇数数显示个位
                {
                        P0=0xdf;wela=1;wela=0;
                        P0=k[1];dula=1;dula=0;
                }
                i++;
                if(i>=200)//约1s
                {
                        i=0;
                        if(++j>=255)
                                j=0;
                }
                delayms(5);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写个位只能显示10毫秒,十位显示约1秒,视觉只能看的十位,个位微亮或看不到。改一下:

太棒了,真可以实现了,大概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棒了,真可以实现了,大概思路是什么?

所谓动态显示就是逐位分时显示。受delayms(5)限制,主循环周期被约束在约5ms,也就是前5ms显示十位,后5ms显示个位,如此反复。由于速度很块,人眼视觉残留效应感觉是同时显示。如果显示的位数多,每位显示的时间要缩短,只要掌握 位数*每位显示的时间<20ms,就不会感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