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关于设置单片机IO口的状态.一设置就超出大小?

楼主(2020-09-21):
用的是STC15W201S 在不设置P5M0=0X00;P5M1=0X00;的时候,都正常,但是端口的输出模式为高阻输入.然后如果我设置了P5M0=0X00;P5M1=0X00;后.在准备下载的时候,发现大小超限了..很奇怪,一个P5M0=0X00;P5M1=0X00;能占多大的空间?然后不设置P5M0=0X00;P5M1=0X00;后,只能高阻输入.4.7K多不能让这个针脚有反应...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STC15W201S 的P5.4、P5.5默认端口模式是准双向口,就是P5M0=0X00;P5M1=0X00;,下载的时候发现程序大小超限有可能确实超限,但与这两条代码无关,其用户程序区最大1017字节。可以把STC-ISP选择STC15W204S,载入后看看到底有多大。

网友B:
没碰到过,但是有碰到过容量超了,以前用KEIL 4生成的超了,用KEIL2就生成的就刚好,只能说明你的快达到容量极限了,要不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201S 的P5.4、P5.5默认端口模式是准双向口,就是P5M0=0X00;P5M1=0X00;,下载的时候发现程序大小超限 ...

不会吧,默认是是准双向吗?我发现我用4.7k电阻短路p5.5到地,不会有反应,必须是0欧,才会有反应,这难道不是高阻输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默认是是准双向吗?我发现我用4.7k电阻短路p5.5到地,不会有反应,必须是0欧,才会有反应,这难 ...

准双向口内部上拉电阻约4.2K,你用4.7k电阻短路到地,也就只能使端口电压降到略高于1/2 VCC,还在高电平范围。如果是高阻输入模式,电流既不能流入也不能流出,你哪怕是接几MΩ的电阻短路到地也会判断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双向口内部上拉电阻约4.2K,你用4.7k电阻短路到地,也就只能使端口电压降到略高于1/2 VCC,还在高电平 ...

多谢,大致理解,其实我遇到的问题是光耦输出给stc遇到的问题,光耦电压1.1-1.35  只有在1.35的情况下,输出为1k以下,基本上分给光耦的电压都在1.2左右,量出来基本在4k左右,给p3.2 p3.1角都正常,唯独p5.5不行,特别尴尬。所以以为是口的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W201S 的P5.4、P5.5默认端口模式是准双向口,就是P5M0=0X00;P5M1=0X00;,下载的时候发现程序大小超限 ...

特意是了下,不加P5M0=0x00;P5M1=0xff;代码长度0447H,注解后代码长度03BEH.就这么一句话..有这么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