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有人知道STC89C52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吗

楼主:
拜托了,求帮助

网友A(2020-09-21):
去stc官网查一下手册,或者去视频网站找个介绍

网友B:
做程序开发的,都小得引脚有那些功能

网友C:
如果只是让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控制开关啥的,引脚啥功能都无所谓,如果是串口啥的就要看下

网友D: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E:
和STC89C51单片机引脚是一样的,52和51的不同之处在于51的存储是4KB,52的存储是8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