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VB上位机温湿度检测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
休息时间尝试用VB作为上位机与单片机进行通信,自己动手做了板子,效果还行,分享下。

仿真图附上

代码因为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直接压缩放上来了。
#include <reg52.h>                                   //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sbit Buzzer_P  = P1^0;            // 蜂鸣器
sbit DHT11_P   = P1^1;                         // 温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接入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uchar temp;                                                                // 保存温度
uchar humi;                                                                  // 保存湿度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 判断是否到字符串的尽头了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LcdWriteData(num/10+48);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48);                 // 个位
}

/*********************************************************/
//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
/*********************************************************/
void LcdShowInit()
{
        LcdGotoXY(0,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  DHT11 System  ");        // 第0行显示的内容
        LcdGotoXY(1,0);                                                                           // 光标定位
        LcdPrintStr("T:   C   H:  %RH");        // 第1行显示的内容
        LcdGotoXY(1,4);                                                                                // 温度单位摄氏度上面的圆圈符号
        LcdWriteData(0xdf);
}

/*********************************************************/
// 10us级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0us()
{
        _nop_();        // 执行一条指令,延时1微秒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读取DHT11单总线上的一个字节
/*********************************************************/
uchar DhtReadByte(void)
{
        bit bit_i;
        uchar j;
        uchar dat=0;

        for(j=0;j<8;j++)
        {
                while(!DHT11_P);        // 等待低电平结束
                Delay10us();                        // 延时
                Delay10us();
                Delay10us();
                if(DHT11_P==1)                // 判断数据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
                        bit_i=1;
                        while(DHT11_P);
                }
                else
                {
                        bit_i=0;
                }
                dat<<=1;                                   // 将该位移位保存到dat变量中
                dat|=bit_i;
        }
    return(dat);
}

/*********************************************************/
// 读取DHT11的一帧数据,湿高、湿低(0)、温高、温低(0)、校验码
/*********************************************************/
void ReadDhtData()
{
        uchar HumiHig;                // 湿度高检测值
        uchar HumiLow;          // 湿度低检测值
        uchar TemHig;                        // 温度高检测值
        uchar TemLow;                        // 温度低检测值
    uchar check;                // 校验字节

        DHT11_P=0;                                // 主机拉低20ms
        DelayMs(20);
        DHT11_P=1;                                //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40us

        Delay10us();                         // 延时等待30us
        Delay10us();
        Delay10us();

        while(!DHT11_P);        // 等待DHT的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_P);                // 等待DHT的高电平结束

        //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HumiHig = DhtReadByte();         // 湿度高8位
        HumiLow = DhtReadByte();         // 湿度低8为,总为0
        TemHig  = DhtReadByte();         // 温度高8位
        TemLow  = DhtReadByte();         // 温度低8为,总为0
        check   = DhtReadByte();        // 8位校验码,其值等于读出的四个字节相加之和的低8位

        while(!DHT11_P);
        DHT11_P=1;                                                                // 拉高总线

        if(check==HumiHig + HumiLow + TemHig + TemLow)                 // 如果收到的数据无误
        {
                temp=TemHig;                         // 将温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temp
                humi=HumiHig;                        // 将湿度的检测结果赋值给全局变量humi
        }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 配置串口寄存器
        TMOD = 0x20;        // 配置定时器寄存器
        TH1  = 0xfd;        // 计算波特率的值为9600
        TL1  = 0xfd;        // 计算波特率的值为9600
        EA   = 1;                        // 打开总中断
        ES   = 1;                        // 打开串口中断
        TR1  = 1;                        // 启动定时器
}

/*********************************************************/
// 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UartSendNum(uchar num)
{
        ES=0;                                                        // 发送过程关闭串口中断
        SBUF=num/10+48;                // 十位
        while(!TI);
        TI=0;
        SBUF=num%10+48;          // 个位
        while(!TI);
        TI=0;
        ES=1;                                                        // 发送结束打开串口中断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LcdInit();                                                // 液晶功能的初始化
        LcdShowInit();                                 // 液晶显示的初始化

        DelayMs(1200);                                // 上电后等一下再开始读取

        while(1)
        {
                 EA=0;                                                                // 读取温湿度数值前,关闭总中断
                ReadDhtData();                        // 读取温湿度数据
                EA=1;                                                                // 读取温湿度数值后,开启总中断

                LcdGotoXY(1,2);                         // 定位到要显示温度的地方
                LcdPrintNum(temp);        // 显示温度值
                LcdGotoXY(1,11);                // 定位到要显示湿度的地方
                LcdPrintNum(humi);        // 显示湿度值

                UartSendNum(temp);        // 串口发送温度
                UartSendNum(humi);        // 串口发送湿度

                DelayMs(2200);                  // 进行延时,可实现不同的采集频率
        }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dat;

        if(RI==1)                                                        // 是否收到串口数据
        {
                RI=0;
                dat=SBUF;                                                // 把串口收到的数据保存在dat变量里

                if(dat==0x01)                                // 如果串口收到的值是0x01
                        Buzzer_P=0;                                // 那么打开蜂鸣器
                if(dat==0x02)                                // 如果串口收到的值是0x02
                        Buzzer_P=1;                                // 那么关闭蜂鸣器
        }
}

上位机VB代码:
下位机单片机代码:

网友A(2020-11-05):
有仿真图吗proteus的

网友B:
楼主,有原理图吗?PDF也可以

网友C(2021-04-05):
楼主你好,我再调试的时候遇到找不到串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C:
我按照你的思路和方法做好的仿真,但是VB上数据接收不了单片机传过来的数据,不知道那一步错了,我用串口发送是可以到VB是没问题的

网友D(2021-05-17):
兄弟你现在这个弄好了吗,VB上可以接收到单片机的数据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你的思路和方法做好的仿真,但是VB上数据接收不了单片机传过来的数据,不知道那一步错了,我用串口发 ...

兄弟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E(2022-05-1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再调试的时候遇到找不到串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要安装好控件

网友F:
你好,请问可以帮我看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