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个Led如何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2020-09-21):
想用个单片机做一个控制1500个Led开、关的系统,用什么模块做比较好

网友A:
楼主1500个LED是分组串并联还是点阵?这个问题实在无厘头。

网友B:
先想好用这些led得到什么效果

网友C:
你这个LED灯是每个单独控制?还是多少串多少并?

网友D:
595,单独控制建议直接安开关

网友E:
有专门的广告led屏都是 单片机控制的可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