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精密电子秤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楼主(2020-09-21):
想了解一下做精密电子秤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好,STC89C51  STM32  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  还可以用什么单片机实现精密电子秤的制作,感谢各位

网友A:
单单就秤而言,与型号关联性不大,选你熟悉的即可。
除非有额外的,与秤无紧密关联功能。如无线传输……。

网友B:
可以选择芯海的SOC,内带24位ADC

网友C:
做精密电子秤更重要的是信号采集与放大和AD

网友C:
做精密电子秤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吧,更重要的是在于信号采集、放大和AD

网友D:
τ 宝上有24位的ADC模块,有些标的就是电子称,至于单片机你顺手的就可以。

网友E:
STM32自带12位的采集精度分辨率为4096

网友F:
可以用HX711芯片,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控制精度重点是不是得放在AD转换芯片的选择和压力传感器的选择和安装上呢

网友H:
STM32就可以。重点是AD转换芯片的选择和压力传感器,编程程序进行优化就可以

网友I:
选择信号芯片计算机并非易事,您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例如成本,应用需求,数量,库存,生命周期,技术支持,工程师熟悉程度等。

网友J:
重点是AD转换芯片的选择和压力传感器

网友K:
硬件信号采集的好不好,软件数字过滤的好不好才是重点

网友L:
STM32自带AD转换芯片,更重要的是信号采集与放大

网友M:
看你用的是不是单片机自带的ADC,如果是的话那么选用STM32更为精确,但成本也相对偏高,如果选用专门的ADC芯片那选用什么单片机就无所谓了

网友N:
AVR可以的,有例子作参考。

网友O:
怎么便宜怎么来

网友P(2021-01-26):
看了答复 多数都是外行  首先看你的要求精度是多高? 一般芯片内置的 10bit 12bit 的肯定不够用
目前国产有内置24bit 的SOC 但需要学习他们的芯片  其次看你有没有其他要求 例如USB 无线 蓝牙等
目前国产民用电子秤主要是STC+ADC  也有芯海 海芯 芯易德三家公司的SOC 工业用一般STC+TI ADC
少数复杂的用STM32 + ADS1230  我是专门研究秤的

网友Q(2021-02-25):
引用 网友P:
看了答复 多数都是外行  首先看你的要求精度是多高? 一般芯片内置的 10bit 12bit 的肯定不够用
目前国产 ...

nice

网友R:
什么单片机都可以,你需要的是一个靠谱的传感器和ADC。

网友S:
电子秤的紧密度主要看你的ad转换

网友T:
正常情况下51就足够了,STM32有点浪费。32价格要比51高不少

网友U:
如果对功耗没有要求的,随便用,不然用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V:
重点两方面   1传感器的选取  AD位数 ,AD位数 决定了数据粗细,传感器和数据处理决定了结果偏差

网友W:
精密離不開專業,您需要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到底是選擇精密的傳感器還是單片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