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波AD转换,用RC三阶低通滤波,求参数计算公式

楼主:
单片机产生的为 8.63kHZ的PWM信号,它的占空比连续可调。调节范围约在 1%~99%
PWM信号经过一个3阶无源低通滤波器之后,在输出端上输出稳定的电压,但是对于RC低通滤波器的参数计算不是了解,求各位大佬给出三阶低通滤波的参数值计算方法。

网友A(2020-09-21):
R=10K,C=0.1uF,2阶滤波足够。PWM输出端口要设置为推挽模式,否则OUT端电压会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