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PIC16F873芯片。请问这个AD转换公式怎么理解

楼主(2020-09-21):
用的是PIC16F873芯片。请问这个AD转换公式怎么理解

网友A:
float total=0; 定义了一个浮点数初值是零;循环10次,再去求平均值是提高精度抗干扰的措施,高8位左移8位,相当于成256,这样两个8位就可以组成一个16位的整形变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 total=0; 定义了一个浮点数初值是零;循环10次,再去求平均值是提高精度抗干扰的措施,高8位左移8位 ...

你好 那请问乘个1000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