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单片机的eeprom 的写入问题

楼主(2020-09-21):
我知道stc的eeprom是flash做出来的eeprom,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但是我想  它不是flash闪存吗 必须通过擦除才能把0变成1,我想:如果我这样:在第一个扇区写入 00 FF FF...........FF

然后我又对它修改一番 改成写入 00 00 FF.....FF,不知能不能直接写入成功呢?
于是我编写了程序,发现毫无反应.......无语中
不知道大家有试过吗? 能否直接写入(新的0数值而不先擦除)  呢

网友A:
必须是整个扇区擦除后都是FF....可以对任意一个字节写数据...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正确的,可能是测试方法不对得不到预想结果。这是用TX-1C实验板的测试程序,下载时勾选擦除用户EEPROM区。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RdCommand 0x01                //读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写命令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擦除命令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写入硬件延时
/*STC89系列EEPROM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0xe2;                //0000,0000 EEPROM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0xe3;                //0000,0000 EEPROM地址高字节
sfr ISP_ADDRL=0xe4;                //0000,0000 EEPROM地址第字节
sfr ISP_CMD=0xe5;                   //xxxx,xx00 EEPROM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0xe6;                //0000,0000 EEPRPM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0xe7;                //0000,x000 EEPROM控制寄存器

sbit dula=P2^6;  //声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声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3];
uchar num,i;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显示子函数
{
        P0=0x00;      dula=1;dula=0;
        P0=~(0x01<<i);wela=1;wela=0;
        P0=dis_buf[i];dula=1;dula=0;
        i++;
        i%=3;
}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void main()
{
        num=byte_read(0x2000);//读取EEPROM中数据
        byte_write(0x2000,num<<1);//从低位加0,写入新数据。只能写0不可写1!
        if(num==0)//上电第9次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重新恢复0xff
        while(1)
        {
                dis_buf[0]=table[num/100%10];
                dis_buf[1]=table[num/10%10];
                dis_buf[2]=table[num%10];
                display();
                delayms(1);
        }
}

网友C:
STC的手册已有说了,要写之前要把要写入的扇区给先擦除,然后再写就能保证写入的万无一失,如果不擦就先写当然也可以,但是能否写正确就不能保证了,按官方方法操作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不应该毫无反应的,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呗

网友E:
不按规范操作没试过,一般都是按照官方给的操作,没出现过问题,你不按操作来,人家都说了错误会操作失败咯!还要去试。你硬是想知道,打电话去问问厂商看他怎么设计的吧!

网友F:
STC15亲测可行,STC8G要加这个命令才行:ISP_TPS = 12;(12M晶振,24M晶振要改为24)

网友G:
你要重写必须要重新擦除,而且是一擦就是一个扇区

网友H:
理论上应该可以写入成功,只要是FF就可以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C15亲测可行,STC8G要加这个命令才行:ISP_TPS = 12;(12M晶振,24M晶振要改为24)

是这样呀!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