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LCD1602+部分串口STM32代码(建议大佬给点意见)

楼主:
这个项目是我随手写的不怎么样  求大佬给点意见 我写的同时有很多的问题 请求更正
如有冒犯请谅解  个人只是学习 没有用于商业用途 也请大家勿要用于商业用途 谢谢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bsp_rccclkconfig.h"
#include "bsp_exti.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lx_lcd1602.h"

int main(void)
{
        uint8_t a[10]={1,2,3,4,5,6,7,8,9,10};
        uint16_t ch=0;
    LED_Init();
    delay_init();
    BEEP_Init();
    EXTI_Key_Config();
        NVIC_USART();
        My_USART1_Init();

        USART_Config();
//        HSE_SetSysClk(RCC_PLLMul_9);//初始化时钟
        //通过HSE配置出128M的倍频并通过PA8脚的复用功能输出
//    HSE_SetSysClk(RCC_PLLMul_9);
//
//        MCO_GPIO_Config();//启动PA8的MCO复用功能

//        HSI_SetSysClk(RCC_PLLMul_9); //需要的倍频数2~16之间 4*9=36M
//        MCO_GPIO_Config();                        //启动PA8的MCO复用功能

//    while(1)
//    {
//        LED0_On();      //LED0亮
//        BEEP_On();
//        delay_ms(200);
//
//        LED0_Off();     //LED0熄
//        BEEP_Off();
//        delay_ms(200);
//
//        LED1_On();      //LED1亮
//        BEEP_On();
//        delay_ms(200);
//
//        LED1_Off();     //LED1熄
//        BEEP_Off();
//        delay_ms(200);
//
//    }

        LCD1602_GPIO_Init();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1();

//        LX_LCD1602_GPIO_Init();
//        LX_LCD1602_Init();
//        LX_LCD1602_Display();

    while(1)
    {
//                LED_G_ON();
//                SysTick_Dlay_ms(500);
//                LED_G_OFF();
//                SysTick_Dlay_ms(500);
//                USART_Config();
//                SysTick_Dlay_ms(500);

                Usart_SendByte( DEBUG_USARTx, '6');
                SysTick_Dlay_ms(500);
                Usart_SendHalfWord( DEBUG_USARTx, 0xff69);
                SysTick_Dlay_ms(500);
                Usart_SendArray(DEBUG_USARTx, a ,10);
                SysTick_Dlay_ms(500);
                Usart_SendStr(DEBUG_USARTx , "欢迎使用我写的USART串口实验程序\r\n");
                SysTick_Dlay_ms(500);
                //ch=getchar();//因为使用的接收中断最好用USART_ReceiveData(USART1);来接收
                printf("欢迎使用我写的USART串口实验程序\r\n");

    }

}

网友A(2020-09-22):
这个有硬件连接的好

网友B:
买个HW-061模块,将LCD1602扩展成I2C模式,这样更简单.

网友C:
我也写了一个,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