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软件可以仿真LM2596?

楼主:
要求  如图所示首先有个问题是那个软件可以仿真
试了几个都没有LM2596
还有就是哪个大佬给个思路
我看手册上讲的是关于电压的调节  没有电流的

网友A(2020-09-22):
如果没仿真就只有搭建,用检测电流调节输出电压,首先输出最小电压,再调节检流电路使输出最大电流,呈线性则设计检测电流电路特性,当负载发生变化时。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仿真就只有搭建,用检测电流调节输出电压,首先输出最小电压,再调节检流电路使输出最大电流,呈线性 ...

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个

ok我试试

网友D:
用Proteus 8 中的LM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