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单片机程序怎么写才能避免与数码管扫描冲突?

楼主(2020-09-22):
D5~D8 二极管受按键可控,怎么写才能避数码管的扫描冲突?

网友A:
分时复用,按键检测时数码管段选和位选都必须关闭

网友B:
数码管里就是发光二极管,把下面介绍看明白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时复用,按键检测时数码管段选和位选都必须关闭

感谢,工作比较忙,回复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里就是发光二极管,把下面介绍看明白就能搞定。

谢谢,工作忙,回复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