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块板子的资料,或者说如何从PCB反推原理图?麻烦友友们帮帮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22):
这是个开发板,看51单片机资料就行了,自已写程序。

网友B:
开发板资料基本都是一样的,我给你一个类似的开发板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你要是写程序的话,可以直接看开发板上面的引脚,用哪个定义哪个,网上有很多参考例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资料基本都是一样的,我给你一个类似的开发板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因为是别人给我的,但是他原理图还有资料找不到了,所以才在这里问的;这个引脚应该是STC89C52的一样,只是外设引脚不知道怎么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开发板,看51单片机资料就行了,自已写程序。

好的,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写程序的话,可以直接看开发板上面的引脚,用哪个定义哪个,网上有很多参考例程的

就是外设的接口不知道怎么连接的,

网友E:
用万用表测吧,没原理图别人不知道的

网友F:
作为一个新手,就别去折腾这个了,如果有原理图就看,没有就扔了,这真心不是什么宝贝
新手学单片机,最好是硬件稳定的,像你这个,你估计找个IO都难,不要搞得到时候写程序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马云家里随便找一块,5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功能太多了,功能太多反而不好搞,但一定是要有资料下载的,等到你入门了,自然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了

网友G:
有Proteus 8 仿真还要啥开发板~~~

网友H:
这块板功能倒是挺多的,ISP接口,USB /电源插口供电,继电器,共阳数码管模块,1602/12864LCD液晶屏,18B20 温度/1838 红外探头,流水灯,串口通讯模块,AVR/MCU51兼容等,有点基础的绘制原理不是很难。对于双面板电路提供正面背面高清晰图片,完全能绘制出原理图,这也是深入学习时必备的基本功

网友I:
有画原理图的时间还跟不上网上买一块呢  51的东西很多 买开发板会送你资料的

网友J:
用万用表测吧

网友K: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8
估计跟这家的基本一致, 可以下载资料试试看。

网友L:
单片机PCB应该易于反向工程原理图。 首先,需要确定各个功能块,并根据该块中主要元件的典型应用电路绘制原理图。 其次,将所有模块放在一个原理图中。 最后,检查原理图上是否缺少电路板上的任何元件。

网友D:
感谢大家的帮忙,资料已找到,在τ 宝上找到了卖同样板子的厂家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