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基极开路 为什么三极管还能工作

楼主(2020-09-22):
我设计了一个最简单的三极管开关led电路,但是测试时发现给集电极和发射极接上一个回路,led就能发光了,我的基极还没接任何东西,有大神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换个三极管

网友B:
那就说明三极管是坏了的,或是使用时坏了。

网友C:
1.三极管可能已经损坏;
2.LED只需要极小电流就能点亮,看LED亮度,若是微亮,也可能是CE间漏电流

网友D:
电压太大造成击穿会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E:
这个有时候是坏了,但是能工作,但是部分功能丧失了。你可以试着控制开关,应该是关不了的。

网友F:
首先你需要确认一下你的管子是不是NPN管子,管子上面有丝印或者万用表测试一下;如果是的话,说明管子CE是通的;去掉三极管看看线路是不是通的,如果不是,基本就断定是你的三极管有问题了!更换一个新的再试试,你的线路图如果附上就可以看得更详细了!

网友G:
简单方法是换掉

网友H:
你确定你的管脚定义对吗

网友H:
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I:
电流过大击毁造成短路

网友J:
如果三极管C E 极性没有接错的话,那么明确地告诉你,基极 B 是不能悬空

网友K:
三级管B极不能悬空,应加个下拉电阻到地,否则干扰信号经r三级管放大后驱动LED

网友L:
如果三极管是NPN,且引脚确定没有接错的话,你可以直接将基极与发射极短接上,看LED是否熄灭,如果熄灭就证明都是正常的。因为现在的LED材料工艺很好,微安就能开始发光,而三极管基极悬空,且hFE很高的话,CE间会因基极感应电场而导通漏电。

网友M:
可以贴电路原理图来帮助分析问题吗?

网友N:
基极不能悬空,LED发光的原因是三极管基极悬空的漏电流引起的

网友O:
普通的三极管,不管是PNP还是NPN,基极悬空,只接集电极或发射极,管子是不会导通的,楼主说的情况,一种是管子击穿损坏了,另一种可能就是把场效应管当成普通三极管了,如果是场效应管,栅极上的电荷没有释放掉,栅极悬空的情况下,D和S之间是有可能导通地。

网友P:
發線路圖及三極管編號看看,MOSFET Transistor會有此現象.

网友Q:
三极管三个极排列次序不一样,有的集电极在中间,有的在边上,试试弄错了?

网友R:
悬空的这种接法  对于基级来说有可能是高 有可能是低。这个本身就是随机的。也许你就刚好遇到高了。所以为很多设计要求未用的管脚或者设计的管脚在待机状态必须处于一个稳定的电平。我觉得这个才是 本质。

网友S:
更换3级管试试

网友T:
1,确认一下你接的集电极和发射级是不是确定是集电极和发射级, 特别是贴片三极管,最好找器件守则看一下。是不是弄错管脚了。

2,发光管的亮度正常否, 串个万用表看看一下,电路有多少,大于10ma,肯定是管子坏了了。

3,量一下基极实际的对地电压

网友U:
一般设计电路时你可以用仿真软件先仿真试试,这可以作为一个前提保障,就是说理论是对的,  遇到问题先用排除法,1 先看三极管是不是坏了,2是不是接的不对,

网友V:
三极管的基极不能悬空,要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到地,以此来稳定三极管的工作点,保证正常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W:
第一点极大可能你的三极管已经坏掉了

网友W:
或者说你的引脚没有识别正确

网友X:
三极管-NPN-ON/OFF

NPN-LED/ON/OFF

NPN-LED/ON/OFF

网友Y:
三极管,MOS,门电路等这些元件,都是不能悬空的,存在不稳定状态,就是NPN三极管,就得基极是高电平,那么就要下拉4.7K以上的电阻,保持三极管的静态稳定状态

网友Z:
漏电流驱动

网友AA:
应该是三极管坏了或者被击穿了

网友AB:
换一个试试,说不定是坏的

网友AC:
这三极管烧了吧,换一个试试就行

网友AD:
多数情况是把三极管b,c两个引脚弄反了

网友AE:
理论上讲悬空是高电平呀

网友AF:
试着控制开关

网友AG:
电路和实物,放出来给大家看看,才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AH:
集电极给给电就会通路,led就会亮

网友AI:
首先开关电路就要涉及到三极管的三个状态,截至,饱和,放大,
楼主用三极管做开关,三极管就是处于饱和,而上电就亮可能就是三极管因为电压过大击穿了,但不排除三极管是否用错,也就是PnP和npn

网友U:
用排除法,看是不是三极管击穿了,三极管坏了

网友AJ:
它的正常漏電足夠點亮led時也會這樣建議找類似電路參考吧!

网友AK(2021-12-28):
是啥三极管?mos?还是bjt?

网友AL:
三极管已损坏

网友AM:
可能三极管已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