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12864不显示任何东西,这是什么情况啊,还有就是屏幕怎么判读好坏啊,各位大神

楼主(2020-09-22):
#include"stc12c5ax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4^3;
sbit rw=P0^3;
sbit rs=P0^4;
sbit cs1=P0^7;
sbit cs2=P0^6;

///***********大汉字数组,取模方式32X32*****************/
//uchar code tab[][128]={
//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2,0x00,0x01,0x00,0x21,0x00,0x63,0x02,0x06,0x00,0x05,0x04,0xB5,0x00,0x01,0x0A,
//0x13,0x08,0x81,0x09,0xA3,0x0A,0x91,0x09,0xAB,0x0A,0x41,0x08,0x11,0x00,0x00,0x09
//
//
//};
/***********标准汉字数组,取模方式16X16*****************/
uchar code tab_biao[][32]={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1F,0x08,0x08,0x08,0x08,0x7F,0x88,0x88,0x88,0x88,0x9F,0x80,0xF0,0x00

网友A:
代码不够,无法判断。最明显的就是写ff,看看能不能全被点亮,或者点亮一个数字之类的。尽量把每一个点都点亮试试

网友B:
如果你的屏幕是买的,一般卖家都会提供测试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终于调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