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双通道数字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 带注释

楼主(2020-09-22):
用51单片机测电压值程序和仿真图都在里面

注释很详细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pcf8591.h"
void pcf8591_init(uchar channel)
{
        bit flag;
//        channel%=3;
        I2C_start(); //启动总线,发送起始条件
        write_byte(pcf8591_addr_w);//发送PCF8591器件地址,写
        flag=check_ack();//读应答
        write_byte(channel);//发送控制字节.0代表PCF8591控制寄存器,为0000 0000,单端输入00,A/D,选择通道0.
        flag=check_ack();//读应答
        I2C_stop(); //发送结束条件
}
uchar pcf8591_adconvert(uchar x)//转换x次,取平均值
{
        uchar j;
        bit flag;
        uint sum=0;
        sum=0;
        I2C_start();//重新启动总线,发送起始条件
        write_byte(pcf8591_addr_r);//发送PCF8591器件地址,读,启动A/D转换
        flag=check_ack();//读应答
        for(j=0;j<(x-1);j++)//软件滤波,平均值滤波
        {
                sum+=read_byte();//读转换结果
                send_ack(ACK);  //发送应答信号
                delayms(10);
        }
        sum+=read_byte();//读转换结果
        send_ack(NACK);  //读完最后一个字节后单片机发送非应答信号
        I2C_stop();//发送结束条件
        return(sum/x);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main()
{
        uint volt;
    uchar dispbuf[7]={'0','.','0','0','0','V','\0'};

        LCD1602_Init();//液晶显示模块1602初始化
        LCD1602_DisplayString(1,1,"Voltage:");
        LCD1602_DisplayString(2,1,"Voltage:");
        while(1)
        {
                pcf8591_init(0);//PCF8591初始化,单端输入,A/D,选择通道0
                volt=pcf8591_adconvert(10)*19.608;//实际电压(mV)=转换结果*5000/255=转换
//结果*19.608。即VS=VREF*5V/255
                dispbuf[0]=0x30+volt/1000;//整数位
                dispbuf[2]=0x30+(volt%1000)/100;//小数点后第1位
                dispbuf[3]=0x30+(volt%100)/10;//小数点后第2位
                dispbuf[4]=0x30+volt%10;//小数点后第3位
        LCD1602_DisplayString(1,9,dispbuf);

                pcf8591_init(1);//PCF8591初始化,单端输入,A/D,选择通道0
                volt=pcf8591_adconvert(10)*19.608;//实际电压(mV)=转换结果*5000/255=转换
//结果*19.608。即VS=VREF*5V/255
                dispbuf[0]=0x30+volt/1000;//整数位
                dispbuf[2]=0x30+(volt%1000)/100;//小数点后第1位
                dispbuf[3]=0x30+(volt%100)/10;//小数点后第2位
                dispbuf[4]=0x30+volt%10;//小数点后第3位
                LCD1602_DisplayString(2,9,dispbuf);
                delayms(500);
        }
}
void  delayms(uint  x)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for (j=0;j<122;j++); /*延时约8μs*125=1ms,应根据实验调整j的上限125*/
}

网友A(2021-03-12):
怎么我这里无法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这里无法显示?

用Proteus8.8可以打开,显示效果如下:

网友C:
Great Job
你好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单个ic MS83F1602制作伏安表
显示顶部电压3位7段和底部Amphere 3位7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