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彻底删除STM32cubeide?想换个版本

楼主(2020-09-22):
删除后想换个版本,结果一直现在是我电脑上还有之前版本的,求问如何彻底删除呀?

网友A:
删除最简单是,删掉STM32cubeide的文件,连带注册表内都可以删掉

网友B:
你是卸载了?然后没删除安装位置的东西吗

网友C:
stm32cubeide 怎么删除吗,我删了文件再用360清理注册表还是不行,软件重装时还是提示要卸载掉之前的版本

楼主:
已解决,直接在别人那里把所有文件拷过来,就可以用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查找工具,可以快速找到与搜索内容相关的所有东西,叫做everything,非常好用

网友D:
在注册表里面删掉STM32cubeide的文件, 这样就彻底删除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直接在别人那里把所有文件拷过来,就可以用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查找工具,可以快速找到与搜索内容相 ...

还有一款卸载软件,可以把注册表什么的删干净
UninstallTool

网友E:
注册表未删净

网友C(2020-10-30):
解决了,安装较低版本的然后升级到最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