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二极管的典型应用

楼主(2020-09-22):
二极管按用途分类

整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TVS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PIN二极管、变容二极管、调谐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

(1)TVS二极管

1)简介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

2)典型应用

通过在电源线路上安装浪涌吸收装置MOV和TVS,实施两级保护,并对L、N线进行共模、差模保护。

具体做法是在线路的前端安装MOV作为第一级SPD保护,泄放大部分雷电流,在线路的末端(设备前端)安装大功率TVS作为第二级SPD保护,进一步削弱过电压波幅值,将电网电压降至E/I安全耐压范围之内。

(2)超快恢复二极管

1)介绍

超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e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超短的半导体二极管,常用来给高频逆变装置的开关器件作续流、吸收、箝位、隔离、输出和输入整流器,使开关器件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典型运用

用作拖动和UPS系统中单相或三相逆变器的续流二极管,采用PWM控制,开关频率高于1kHz。

(3)开关二极管

1)介绍

开关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是为在电路上进行“开”、“关”而特殊设计制造的一类二极管。它由导通变为截止或由截止变为导通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二极管短,常见的有2AK、2DK等系列,主要用于电子计算机、脉冲和开关电路中。

2)典型运用

电路中VD1是开关二极管,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开关,用来接通和断开电容C2的。

(4)快恢复二极管

1)介绍

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反向恢复时间短特点的半导体二极管,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2)典型运用

通常情况下,直流电源输入防反接保护电路可以利用利用快恢复二极管做反接保护,如下图所示。

这种接法简单可靠,当电路接法正确时电路电流能够顺利通过二极管,当反接出现,由于PN结对载流电子的阻挡,电流无法通过,从而实现了对电路反接保护。

(5)齐纳二极管

1)介绍

齐纳二极管又叫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

2)运用

过压保护电路分为过低压保护和过高压保护电路。某些电路和器件不允许在过低压下较长时间工作,为此可采用如下图所示的稳压二极管作过低电压保护电路。

(6)肖特基二极管

1)介绍

肖特基二极管是以其发明人肖特基博士(Schottky)命名的,SBD是肖特基势垒二极管(SchottkyBarrierDiode,缩写成SBD)的简称。

SBD是利用金属与半导体接触形成的金属-半导体结原理制作的。因此,SBD也称为金属-半导体(接触)二极管或表面势垒二极管,它是一种热载流子二极管。

2)典型运用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电源接反了直接导通肖特基二极管,保护后级电路,其实这里肖特基二极管主要起过压吸收作用,异常电压或高谐波超过肖特基二极管击穿电压时,肖特基二极管导通,保护电路以免击穿。

当电压反接之后,肖特基二极管与与5V的输出端是并联电路,而肖特基二极管的阻抗要小,所以分流较多,从而保护输出端。

(7)整流二极管

1)介绍

将交流电源整流成为直流电流的二极管叫作整流二极管,因结电容大,故工作频率低。通常,IF在1安以上的二极管采用金属壳封装,以利于散热;IF在1安以下的采用全塑料封装。

2)典型运用

整流二极管电路中主要是防止输入端电压突然降低或不慎短路,及时将输出端大电容的电荷释放掉,从而保护三端稳压器不被击穿。即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时,通过整流二极管释放电压。三端稳压器在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时,三端极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