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五号电池供电的充电宝

楼主(2020-09-22):
如图:

5号电池电压为1.33V;

输出电压为5.7V;

充电宝由5号电池,升压模块、电池套筒和输出线组成;

进一步拆解:
1是2.5插头和USB输出线;2是2.5插座的固定器;
3是升压模块;4是5号电池;5是电池套筒;6是电池
套筒盖。

升压模块反面:

升压模块正面:

目前很少用5号电池了,不知这个东东可以改装成什么?
想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A:
受尺寸限制只能改成照明 LED ,验币笔,激光笔之类的小玩意

楼主:
高手 wc86110:可否改装成用3.7V锂电池供电,升压到9V,给万用表供电?

网友A:
一般万用表耗电不大,改稳压管看是否可行

网友B:
改成14500锂电池或镍氢电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