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用定时中断,如何实现多任务正常互不影响的运行

楼主(2020-09-23):
(无正文)

网友A:
分片轮询,可以不用时基。

网友B:
用Rtx51 Tiny系统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其实它也是利用定时器0去实现的,也就是用这个系统时程序中不能用到定时器0的相关配置使用等,否则就会报错

楼主:
能给个代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tx51 Tiny系统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其实它也是利用定时器0去实现的,也就是用这个系统时程序中不能用到定 ...

就用基本的代码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片轮询,可以不用时基。

具体怎么切片,

网友C:
8051是单核单片机机,如果不是使用定时器,ADC之类的外设硬件,它的运行只能是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执行下去,没有多任务这个说法
它一定是先执行完这一条指令之后,才能去执行下一条指令的
但它的运行是比较高速的,所以,整体上感觉是多个任务在同时进行一样
比如:键盘扫描,LED显示,读写外部存储同时进行,但它内部却一定是一条一条的指令去执行的,没有多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切片,

将一个个大任务拆分为一个个小任务,每次只执行一个小任务。当然这也不是简单的事情。百度文库里有单片机多任务执行的相关资料,看看再说。如果你完全不会还不如看看迷你操作系统怎么用。楼上说的那个RTX51是很简单的。如果非要裸机多任务,那还是多看资料,多写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