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了解12864点阵液晶屏的使用方法(详细)

楼主:
大家可找我申请免费的样品
T12864C002是TRUSTYLCD.COM旗下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一款COG结构的12864点阵液晶屏,其特点是质量可靠,功耗低,订货方便不停产,尺寸适中,可应用到多种行业设备上。现在就详细介绍这款产品的使用方法,让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定LCD液晶显屏能正常显示出文字和图片。(产品规格书及。
点阵数量: 128(w)*64(h)
显示模式: FSTN正显(白底黑字), STN正显(黄绿底黑字),或STN负显(蓝底白字)。
背光模式: LED白色(或其他色),背光结构有支架背光或平面背光(配套铁框使用)。
控制芯片:ST7565R
通讯接口:FPC-36PIN焊接,可SPI串口或8位并口通讯。
工作电压:3.3V
工作温度: -20℃~70℃
外形尺寸: 69.0mm*46.0mm*2.8mm(不含背光时的尺寸)
视域尺寸: 65.5mm*38.0mm
单点大小: 0.45mm*0.49mm

Pin No.

Pin Name
Function
1224313436
NC
空脚
3
/CS1
Chip selection input                 片选
4
/RES
Rester                          复位
5
A0
Data/Command control             选择指令或数据
6
/WR
Write (/WR ) control signal input.
7
/RD
Read (/RD ) control signal input.
8~15
DB0-DB7
8bit Date bus                       数据
16
VDD
Power supply voltage (Positive)       电源3~3.3V
17
VSS
Negative power supply,0V
18
VOUT
positive voltage supply pin of the chip.  升压输出,对地接电容
19~23
C3+,C1-,C1+,C2+,C2-
When internal DC-DC voltage converter  is used, external capacitor is connected between these pins.       升压电路接电容
25~29
V1,V2,V3,V4,V0
LCD driving voltages.                      分压电路
30
VR
Output voltage regulator terminal.   外部调对比度接电阻位
32
C86
MPU interface selection pin        选择80806800时序
33
P/S
Parallel data input/serial data input switch terminal 选择并口或串口
35
IRS
This terminal selects the resistors for the V0 voltage level  adjustment.  选择内部调对比度或外部调比比度

接口定义说明:
了解了显示屏的基本参数及接口定义后,
首先设计硬件电路,这款LCD的硬件部份比较简单,按上图设计好PCB电路图,外围只需外加9颗无极性的1Uf/16V电容即可,这里注意一定要用无极性的,以免方向搞错造成损坏,耐压在16V以上(因为液晶内部升压后会到达13.5V左右,所以最低要耐压16V的才行),液晶屏的VDD供电电压是3.3V,在2.7V~3.3V之间的电压都可以(电压不同可能对比度需要软件调节一下),如果必需要用5V供电,那VDD可以接一个AMS1117-3.3降压三极管(5V降到3.3V),这仅仅是VDD降压到了3.3V,其他信号线还是5V也是不行的,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选用,最简单的是信号线上串一个1K的电阻,这样可以降低一点电压,不过这种信号线电流很小,串了电阻也就对IC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另一种就是用降压芯片降压到3.3V,这种成本较高一点,但是可靠性也更强。接下来就要确定好是选用8位并口通讯还是SPI串口通讯了,不管用哪一种接口,对于128*64点阵来讲,显示的速度要感受上不是很明显,除非要求很高的产品,一般产品均可以选用SPI串口,这样可以选用IO口较少的单片机,可以减少整体成本。在使用SPI串口时,其他不需要用到的PIN脚统一接到GND上,这样显示会更稳定。
如果觉得自己设计PCB太麻烦,也可以向LCD厂家要求提供带PCB板的液晶模组,这样开发样机会更节省时间,质量也可靠。

硬件做好后,那就写程序调试显示了,下面以51单片机为基础介绍一下编写显示程序:

指令表:

No.

Instrctions
Code
Function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Display ON/OFF
0
1
0
1
0
1
0
1
1
1
DON
DON=0,display off

DON=1,display on
2
Display start line  set
0
1
0
0
1
Display start  address
Set the display  RAM display start line address
3
Set Page Address
0
1
0
1
0
1
1
Page  address
Set the display  RAM Page address
4
Ser Column Address

(Upper-4 bits)
0
1
0
0
0
0
1
Col. Add
Set the  upper-4-bit of column address counter
Ser Column Address

(Lower-4 bits)
0
1
0
0
0
0
0
Col. Add
Set the  low-4-bit of column address counter
5
Read Staus
0
0
1
Status
0
0
0
0
Read the status  data
6
Write Display  Data
1
1
0
Write Data
Write data into  the display RAM
7
Read Display  Data
1
0
1
Read Data
Read data from  the display RAM
8
ADC Select
0
1
0
1
0
1
0
0
0
0
ADC
Set the display RAM address  SEG output

Correspondence

ADC = 0,Normal. ADC =  1,Reverse
9
Normal/Reverse  Display
0
1
0
1
0
1
0
0
1
1
REV
REV = 0, Normal

REV = 1, Reverse
10
Entire Display  ON/OFF
0
1
0
1
0
1
0
0
1
0
EON
EON = 0, Normal

EON = 1, Entire  display ON
11
Set LCD Bias
0
1
0
1
0
1
0
0
0
1
BIAS
Bias = 0, 1/9 Bias

Bias = 1, 1/7  Bias
12
Set  Read-Modify-Write
0
1
0
1
1
1
0
0
0
0
0
Enter the “Read-Modify-Write”  mode
13
Reset  Read-Modify-Write
0
1
0
1
1
1
0
1
1
1
0
Clear the “Read-Modify-Write”  mode
14
Reset
0
1
0
1
1
1
0
0
0
1
0
Resets the LCD  module
15
SHL S elect
0
1
0
1
1
0
0
SHL
*
*
*
Set the COM scanning  direction

SHL = 0, Normal

SHL = 1, Flipped in  y-direction

* = don’t care terms
16
Power Control  Set
0
1
0
0
0
1
0
1
VC
VR
VF
Set the power circuit  operation mode

VF : LCD  Supply Voltage Follower

VR : LCD  Supply Voltage Regulator

VF : LCD  Supply Voltage Converter

(1 = ON, 0 = OFF)
17
Regulator  Resistor Select
0
1
0
0
0
1
0
0
Ratio
Set the built-in  resistor ratio (Rb/Ra)
18
Electronic  volume mode set
0
1
0
1
0
0
0
0
0
0
1
Set reference  voltage mode
Electronic  volume register set
0
1
0
*
*
Electronic

Control value
Set reference voltage  register
19
Power Save

Compound instruction

Display OFF + Entire Display ON
20
NOP
0
1
0
1
1
1
0
0
0
1
1
Non-operation  command

下面是具体显示程序(SPI串口,实测可正显示显示)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_S=         P3^5;//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sbit  RES=         P3^4;//复位信号
sbit  SCK=P1^6;
sbit  SDA=P1^7;
sbit CS1=P3^7;//片选
bit Flage1=0;

void LcdInit();
void Clear();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Comwrite(uchar cmd);
void Datwrite(uchar dat);

void Setadd(uchar xl,uchar yl);
void disp_str(unsigned char *p,unsignedchar uCol,uPage);
unsigned char CurOffset;
#define ASC_CHR_WIDTH       8
#define ASC_CHR_HEIGHT      12

typedef struct typFNT_ASC16
{
   char Index[1];
   char Msk[16];
};

code struct typFNT_ASC16  ASC_16[] =
{
"1",0x00,0x00,0x08,0x08,0xFC,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4,0x07,0x04,0x04,0x00,
"2",0x00,0x00,0x08,0x04,0x84,0x44,0x38,0x00,0x00,0x00,0x06,0x05,0x04,0x04,0x04,0x00,
"3",0x00,0x00,0x08,0x04,0x44,0x44,0xB8,0x00,0x00,0x00,0x02,0x04,0x04,0x04,0x03,0x00,
"4",0x00,0x00,0x80,0x60,0x18,0xFC,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5,0x07,0x05,0x00,
...
};

#define ASC_HZ_WIDTH 16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charIndex[2];
         charMsk[32];
};

uchar code Hanzi[]={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2864.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用取模软件取模,取模方式为: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C0,0xC0,0xE0,0xE0,0xE0,0xF0,0xF0,
0xF8,0xF8,0xF8,0xFC,0xFC,0xFE,0xFE,0xFE,0xFC,0xF8,0xE0,0x8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da,unsignedchar sda1)
{
  unsigned char  i,j,k=0;
  for(i=0;i<8;i++)
    {
    Comwrite(0xb0+k);
         Comwrite(0x10);
          Comwrite(0x01);  //设置起始例,0x00=SEG0,0x01=SEG1
      for(j=0;j<64;j++)
          { Datwrite(sda);
           Datwrite(sda1);
         }
   k++;
    }
}

void Hanzi_Disp(void)
{
  unsigned char  i,j,k=0;
  for(i=0;i<8;i++)
    {
    Comwrite(0xb0+k);
         Comwrite(0x10);
          Comwrite(0x01);   //0x00=seg0,0x01=seg1
      for(j=0;j<128;j++)
         {Datwrite(Hanzi[i*128+j]);
         }
   k++;
    }
}

void main()
{
  P1M1=0x00;
  P1M0=0xff;
  P3M1=0x00;
  P3M0=0xff;
  CLK_DIV=0x02;
  LcdInit();
  while(1)
         {
           Clear();
     Display(0xff,0xff);
           Delayms(5000);
     Display(0x55,0xaa);
           Delayms(5000);
     Display(0x00,0xff);
           Delayms(5000);
     Display(0xaa,0xaa);
           Delayms(5000);
     Display(0x55,0x55);
           Delayms(5000);
          Hanzi_Disp();
          Delayms(5000);
          Delayms(5000);
         }
}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j;
         while(ms--)
           for(j=0;j<=20;j++);
}

void Comwrite(uchar cmd)
{
   uchar data i,j;
             CS1=0;
             R_S=0;
       SCK=1;
         for(i=0;i<8;i++)
             {
                    j=cmd;
                    SCK=0;
                    SDA=cmd&0x80;
        SCK=1;
                    cmd=j<<1;
                   }
             CS1=1;
                   R_S=1;
}

void Datwrite(uchar dat)
{
   uchar data i,j;
             CS1=0;
             R_S=1;
       SCK=1;
         for(i=0;i<8;i++)
             {
                    j=dat;
                    SCK=0;
                    SDA=dat&0x80;
        SCK=1;
                    dat=j<<1;
                   }
             CS1=1;
                   R_S=0;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j,m=0;
  for(i=0;i<8;i++)
    {
    Setadd(0,i);
    for(j=0;j<128;j++)
         Datwrite(0x00);
    }
}

void Setadd(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
    i=(xl+4)&0x0f;   //i=(xl+0)&0x0f;(SEG0~SEG127)  // i=(xl+4)&0x0f;(SEG4~SEG131)
    xl=(xl>>4)+0x10;

    Comwrite(0xb0+yl);
          Comwrite(xl);
         Comwrite(i);
}

void LcdInit()
{
    RES=1;
    Delayms(50);
    RES=0;
    Delayms(50);
    RES=1;
     Delayms(50);

   Comwrite(0xE2);         //Software Reset
    Delayms(50);
    Comwrite(0xA2);          //SetBias     0xA3 1/7bias,  0xA2 1/9 bias
    Comwrite(0xA0);          //SegmentDirection Select       bit0=0,normal,=1,reverse
    Comwrite(0xC8);          //CommonDirection Select        bit3=0,normal,=1,revese
    Comwrite(0xA8);
    Comwrite(0xA6);
    Comwrite(0xA4);
    Comwrite(0x25);          //调电压 对比度  Set internal rb/ra   0x24
    Comwrite(0x81);          //SetContrast
     Comwrite(0x1a);          //调电压 对比度 1a>1f
    Comwrite(0x2F);          //PowerControl Set
    Delayms(5000);                    //delay 40mS

    Comwrite(0x60);          //SetDisplay Start Line
    Comwrite(0xAF);          //DisplayON

}

void disp_ch(unsigned char c,uCol,uPage)
{
         unsignedchar k,j,ch_w;
         unsignedchar width;
         unsignedchar len;

         len=sizeof(ASC_16)/sizeof(ASC_16[0]);
         for(k=0;k<len;k++)
         {
                   if(c== ASC_16[k].Index[0] ) break;
         }
         if(k<len)
         {

                   if(c=='-'||c==':')
                            width=ASC_CHR_WIDTH-2;
                   elseif(c=='|')
                            width=ASC_HZ_WIDTH-ASC_CHR_WIDTH;
                   else
                            width=ASC_CHR_WIDTH;

                      Setadd(uCol,uPage);
                            for(j=0;j<width;j++)
                            {
                                     ch_w=ASC_16[k].Msk[j];
                                     Datwrite(ch_w);
                            }

                            Setadd(uCol,uPage+1);
                            for(j=0;j<width;j++)
                            {
                                     ch_w=ASC_16[k].Msk[ASC_CHR_WIDTH+j];
                                     Datwrite(ch_w);
                            }
         }
}

void disp_str(unsigned char *p,unsignedchar uCol,uPage)
{
         unsignedchar i=0;
         while(p[ i]>0)
         {
                   if(p[ i]< 128)
                   {
                            disp_ch(p[ i],uCol,uPage);
           uCol+=8;
                   }
                   if(Flage1==1)Delayms(200);
                   i++;
         }
}

//如有不明可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