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齿轮转动时,控制过程中总是会逐渐偏向

楼主:
单片机STM32控制电机驱动芯片a4950,然后电机转动,控制齿轮转动,程序设定的转向时长都一样,电机转动时,测得实际时长相差值也不超过0.02秒,然后正反转时控制电压差值也在0.01伏左右,但是实际控制摆动总是会逐渐偏向一边,是什么原因?会是齿轮转动时产生的吗?

网友A(2020-09-23):
影响机电精准控制的因素很多,什么原因引起的偏差只能自查改进啦,这种事网友是帮不上忙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影响机电精准控制的因素很多,什么原因引起的偏差只能自查改进啦,这种事网友是帮不上忙地

我能想到的影响因素只有电压,时长和齿轮啮合这三个了,然后改进这些方面的结果没有很理想,从你的方面可以想到哪些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能想到的影响因素只有电压,时长和齿轮啮合这三个了,然后改进这些方面的结果没有很理想,从你的方面可 ...

楼主就算能调试成功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想长期稳定精确控制只能加位置传感器或用步进电机。

网友D:
要想精确可以加入编码盘

网友E:
如果把上齿轮换成螺旋齿轮会不会精度会更高一点

网友F:
电机转动带动控制齿轮转动,程序设定的转向时要先看一下电机是否匹配,电机转动时如果有丢步现象就会出现偏向一侧现象。

网友G:
电机加装编码器,齿轮减速箱用精度高的,齿轮间无间隙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机转动带动控制齿轮转动,程序设定的转向时要先看一下电机是否匹配,电机转动时如果有丢步现象就会出现偏 ...

我用的不是步进电机,会有丢步现象吗,是如何看电机与之是否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上齿轮换成螺旋齿轮会不会精度会更高一点

螺旋齿轮和我现在用的齿轮相比,转动时的差别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想精确可以加入编码盘

我的电机是带有编码器的,是可以测量速度和旋转角度,但是如何通过它改变摆动时的偏向问题呢

网友H:
运动误差引起原点飘移,加个行程开关作为原点,每经过一次复位一次原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