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SPI驱动ST7735R TFTLCD Proteus仿真实现

楼主:
       最近经理通知要做项目了,让我选型一个LCD开始试着做下。这是我用仿真实现的一个smt32的硬件SPI1来驱动的ST7735R,难度挺小的,因为大部分的代码LCD的厂商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主要修改成硬件SPI来驱动就好了。
        此次仿真上面有2个问题,不知道是代码的问题还是仿真图上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仿真运行时有时会出通信数据传输问题,导致指令越界报警,这个可能是SPI不稳定导致的;第二个问题是在改用SPI2或者SPI3来驱动没有任何反应,猜测是代码时钟没开对或者仿真图上面还要加上具体晶振。
        代码工程和仿真工程都已压缩打包,可放心下载。。。

先贴上仿真实现图:

再贴上部分代码:

/**ST7735驱动**/
#include "ST7735.h"
#include "usart.h"
u16 BACK_COLOR, POINT_COLOR;   //背景色,画笔色

void WriteCommand_7735(u8 CmdData)  //写指令
{
SPI_LCD_CS_LOW; //片选
SPI_LCD_COMMAND_W;//写指令
SPI_I2S_SendData(LCD_SPIx,Cmd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LCD_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LCD_CS_HIGH;
}

void WriteDate_7735(u8 Data)  //写8位数据
{
SPI_LCD_CS_LOW; //片选
SPI_LCD_DATA_W;//写数据
SPI_I2S_SendData(LCD_SPI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LCD_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LCD_CS_HIGH;
}

void WriteDate16(int data) //写16位数据
{
WriteDate_7735(data>>8);
WriteDate_7735(data);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ES_HIGH;
  delay_ms(5);
        LCD_RES_LOW;
        delay_ms(5);
        LCD_RES_HIGH;
        SPI_LCD_CS_HIGH;
        delay_ms(5);
        SPI_LCD_CS_LOW;  //打开片选使能

                WriteCommand_7735(0x11); //Sleep out
        delay_ms(120); //Delay 120ms
        //------------------------------------ST7735S Frame Rate-----------------------------------------//
        WriteCommand_7735(0xB1);
        WriteDate_7735(0x05);

WriteCommand_7735(0x11);//Sleep exit
delay_ms (120);
//ST7735R Frame Rate
WriteCommand_7735(0xB1);
WriteDate_7735(0x01);

WriteDate_7735(0x2C); WriteDate_7735(0x2D);
WriteCommand_7735(0xB2);
WriteDate_7735(0x01); WriteDate_7735(0x2C); WriteDate_7735(0x2D);
WriteCommand_7735(0xB3);
WriteDate_7735(0x01); WriteDate_7735(0x2C); WriteDate_7735(0x2D);
WriteDate_7735(0x01); WriteDate_7735(0x2C); WriteDate_7735(0x2D);

WriteCommand_7735(0xB4); //Column inversion
WriteDate_7735(0x07);
//ST7735R Power Sequence
WriteCommand_7735(0xC0);
WriteDate_7735(0xA2); WriteDate_7735(0x02); WriteDate_7735(0x84);
WriteCommand_7735(0xC1); WriteDate_7735(0xC5);
WriteCommand_7735(0xC2);
WriteDate_7735(0x0A); WriteDate_7735(0x00);
WriteCommand_7735(0xC3);
WriteDate_7735(0x8A); WriteDate_7735(0x2A);
WriteCommand_7735(0xC4);
WriteDate_7735(0x8A); WriteDate_7735(0xEE);
WriteCommand_7735(0xC5); //VCOM
WriteDate_7735(0x0E);
WriteCommand_7735(0x36); //MX, MY, RGB mode
WriteDate_7735(0xC8);

//ST7735R Gamma Sequence
WriteCommand_7735(0xe0);
WriteDate_7735(0x0f); WriteDate_7735(0x1a);
WriteDate_7735(0x0f); WriteDate_7735(0x18);
WriteDate_7735(0x2f); WriteDate_7735(0x28);
WriteDate_7735(0x20); WriteDate_7735(0x22);
WriteDate_7735(0x1f); WriteDate_7735(0x1b);
WriteDate_7735(0x23); WriteDate_7735(0x37); WriteDate_7735(0x00);

WriteDate_7735(0x07);
WriteDate_7735(0x02); WriteDate_7735(0x10);
WriteCommand_7735(0xe1);
WriteDate_7735(0x0f); WriteDate_7735(0x1b);
WriteDate_7735(0x0f); WriteDate_7735(0x17);
WriteDate_7735(0x33); WriteDate_7735(0x2c);
WriteDate_7735(0x29); WriteDate_7735(0x2e);
WriteDate_7735(0x30); WriteDate_7735(0x30);
WriteDate_7735(0x39); WriteDate_7735(0x3f);
WriteDate_7735(0x00); WriteDate_7735(0x07);
WriteDate_7735(0x03); WriteDate_7735(0x10);

WriteCommand_7735(0x2a);
WriteDate_7735(0x00);WriteDate_7735(0x00);
WriteDate_7735(0x00);WriteDate_7735(0x7f);
WriteCommand_7735(0x2b);
WriteDate_7735(0x00);WriteDate_7735(0x00);
WriteDate_7735(0x00);WriteDate_7735(0x7f);

/*下面这2个指令对ST7735R好像不起作用,仿真会报警告,应该是没有这2条指令*/
//WriteCommand_7735(0xF0); //Enable test command
//WriteDate_7735(0x01);
//WriteCommand_7735(0xF6); //Disable ram power save mode
//WriteDate_7735(0x00);
WriteCommand_7735(0x3A); //65k mode
WriteDate_7735(0x05);
WriteCommand_7735(0x29); //Display on
WriteCommand_7735(0x2C);
}

   代码就贴这么多吧,具体的下载来看吧,网上基于这款LCD的项目挺少的。特别注意点是设置SPI的CS脚,费了我一天时间在那测试,一直没找到错误点,当时都快哭了,终于还是做出来了,希望以后的同学仿真少走弯路吧。CS脚(片选)一定要设定成复用推挽输出,并且不要设置到SPI的NSS脚上,即PA4,接上反正是运行不起来。。。

STM32硬件SPI驱动ST7735

网友A(2020-09-24):
这个是液晶片吗?还是模块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液晶片吗?还是模块来的?

没理解你的意思,这个彩色的液晶

网友C:
这个驱动ST7735不错,可以用的

网友D(2020-12-03):
能帮助指导一下吗大佬

网友E(2024-03-12):
why 爲何沒有51+ST7735R的proteus呀?

网友F(2024-04-15):
为什么我无法再现你的结果呀,我直接下你的压缩包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无法再现你的结果呀,我直接下你的压缩包了的

我用的Proteus8.13版本可以,,你是不是没有重新选择你的hex文件所在路径?

网友H(2024-05-15):
为什么我8.16版本打开一防真就自动关了

网友I:
直接下载打开运行为什么是黑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8.16版本打开一防真就自动关了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仿真

网友J(2024-08-02):
下载了,运行没反应是咋回事,protues为8.15

网友K(2024-09-26):
引用 网友I:
直接下载打开运行为什么是黑屏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黑屏,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L(2024-12-18):
希望有用呀,烦死了这个ST7735R网上资料好少

网友M(2025-04-09):
引用 网友K: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黑屏,你的解决了吗??

我也是黑屏

网友N(2025-06-26):
黑屏,用不了

网友O(2025-12-16):
连续下了2个运行都是黑屏,很奇怪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无法再现你的结果呀,我直接下你的压缩包了的

他的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