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示波器接在单片机TXD针脚上,能观察到波形吗?

楼主(2020-09-23):
这是我写的代码: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while(1)
  { SBUF=0XAA;}

}

protues示波器接在TXD针脚上,能观察到波形吗?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大家不如自己亲手试一试,举手之劳而已

网友B:
代码不完整,而且一个延时函数也没有

网友C:
如果编码正确,则在进行串行通信时,应该能够在TXD上看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大家不如自己亲手试一试,举手之劳而已

谢谢 看到了波形。我是代码有问题看不到,所以先来问问能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