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程序

楼主(2020-09-23):
#include<reg51.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uanxuan P0
#define keyboard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uchar xianshi[]={0,0};

void DigDisplay()
{
        uchar k;
        for(k=0;k<2;k++)
        {
                switch(k)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
}

int code zxm[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int x,y;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keyproc(void)
{
        int a=0;
                /*P1=0x0f;
                if(P1!=0x0f)
                {
                        delay(1000);
                        if(P1!=0x0f)
                        {
                                P1=0x0f;
                                switch(P1)
                                {
                                        case(0x07):y=1;break;
                                        case(0x0b):y=2;break;
                                        case(0x0d):y=3;break;
                                        case(0x0e):y=4;break;
                                }
                        }
                        P1=0xf0;
                        switch(P1)
                        {
                                case(0x70):y=1;break;
                                case(0xb0):y=2;break;
                                case(0xd0):y=3;break;
                                case(0xe0):y=4;break;
                        }*/
        keyboard=0x0f;
        if(keyboard!=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keyboard!=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keyboard=0X0F;
                        switch(keyboard)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测试行
                        keyboard=0XF0;
                        switch(keyboard)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keyboard!=0xf0))
                        {
                                delay(1000);
                                a++;
                        }
                }
        }
}
int main()
{
        lsa=0;
        lsb=0;
        lsc=0;
        //duanxuan=0x00;
        while(1)
        {
                uint jishu;
                keyproc();
                DigDisplay();
                xianshi[0]=zxm[KeyValue/10];
                xianshi[1]=zxm[KeyValue%10];
                jishu++;
                if(jishu==2)
                        jishu=0;

                P0=xianshi[jishu];
                delay(10);
                //duanxuan=zxm[(x-1)*4+y-1];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