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擦除,但是不能下载程序,求分析

楼主:
单片机型号:C8051F120,下载器U-EC6。。有两块板子,其中一块正常下载,另外一块可以擦除,但是单片机没法连接下载软件,应该是板子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求分析,要用什么方法查问题。

网友A(2020-09-23):
能擦除不能写说明是下载器的写电路或目标芯写有问题,顺着这个思路去查应该能找到

网友B:
查一下下载器的设置。

网友C:
断电再上电下载多试几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下载器的设置。

下载器设置是好的,另外一块板子能正常下载,问题出现在硬件上,但是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电再上电下载多试几次

已试过多次,另外一块板子能正常下载,问题出现在硬件上,但是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擦除不能写说明是下载器的写电路或目标芯写有问题,顺着这个思路去查应该能找到

有可能是单片机或者硬件的问题,再查查

网友E:
说明有写保护,下载一个软件去除写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F:
换芯片试试

网友G:
借用搬板的思路搬元件,如果搬完了还不行就是印刷板的故障

网友H:
应该是写电路的电容漏电,我以前接触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I:
有写保护

网友D(2020-12-07):
确实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