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这个单片机汇编按键程序的按钮为什么按第五次时不灵了?

楼主(2020-09-23):
下边程序 在试验时 ,前四次按开关 可以正常到循环次数后 停下,但第五次按开关时 就不停了,关电重启后 也是一样,只有四次开关有效,不论是 K0 K1,或者是随便,只要达五次开关,就不停, 什么原因。

ORG      00H;
K0    EQU  P0.0 ;      设定P0.0以 K0 代表示反转
K1    EQU  P0.1 ;      设定P0.1以 K1 表示正转,
STOP:   MOV   P1 ,   #0FFH ;      电机停止;    开始扫描各按钮状态;
LOOP:   JNB    K0 ,   FM ;         是否按 K0 --是 则反转
JNB    K1 ,   ZM ;            是否按 K1 -- 是则正转
JMP    LOOP  ;            跳到 LOOP 处循环扫描检查开关状况; ;开关消抖程序
K0XD:     ACALL   DELAY         ;   按K0 的肖抖
JNB     K0 ,  $ ;      K0 放开否?
ACALL   DELAY        ;            放开削除抖动
JMP     FM  ;                 转到反转处
K1XD:     ACALL   DELAY        ;    按K1 的肖抖
JNB     K1 ,  $ ;       K1 放开否?
ACALL   DELAY        ;    放开削除抖动
JMP     ZM  ;                 转到ZM处  ;反转300步子程序;
FM:                MOV   R1 ,  #00;
MOV   R1 ,  #75  ;    走300步的脉冲数循环次数
FM1:     MOV   P1,  #0F3H ;           第一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MOV   P1,  #0F9H ;           第二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MOV   P1,  #0FCH ;           第三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MOV   P1,  #0F6H ;           第四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DJNZ   R1,  FM1;           循环
RET;    ;  正转300子程序ZM:
MOV   R1  ,  #00  ;
MOV   R1  ,  #75  ;  走300步的脉冲数循环次数
ZM1:     MOV   P1  ,  #0F6H ;           第一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MOV   P1 ,    #0FCH ;           第二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MOV   P1  ,  #0F9H ;              第三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MOV   P1  ,  #0F3H ;              第四步
ACALL  DELAY ;       延时4MS
DJNZ   R1,   ZM1;            循环
RET;
DELAY:     MOV   TMOD  ,  #00000001B ;          延时时间4MS
SETB    TR0                 ;
MOV    TL0   ,  #LOW(65336-4000);
MOV    TH0   ,  #HIGH(65336-4000);
JNB     TF0  ,   $  ;
CLR     TF0    ;
RET ;
END

网友A:
实测把RET换成   LJMP STOP;可以无限按

楼主:
行了,谢谢!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程序写得很乱,消抖的K0XD和K1XD根本就没用到。
程序错乱,应该是你胡乱使用RET造成的,JNB是跳转而不是调用,子程序结束后使用RET就会将堆栈弹出作为程序返回的地址,所以按沙发说的改用跳转指令就会正常了,RET只有在用ACALL或者LCALL调用的子程序结束后使用,不过也不是绝对的,也有特殊利用的时候。

网友C:
还真有能看懂汇编的高手,真是强!看到汇编就头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