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SPWM单极性控制策略和双极性控制策略的差异

楼主(2020-09-23):
单相桥式电路既可采取单极性调制,也可采用双极性调制,由于对开关器件通断控制的规律不同,它们的输出波形也有较大的差别。

目前我只知道:ur半周期内,三角波正负对称,输出PWM波有正有负,其幅值有±Ud两种极性的电平。
ur正负半周,各器件的控制规律相同。

具体差别还有哪些呢?

网友A:
单极性需要换相电路。脉宽调制下,单极性和双极性的有效电平与电压等效面积的关系不同。

网友A:
等效电压面积算法不同。单极性需要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