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 0.5A充电头改成0.1A

楼主(2020-09-23):
我剃须刀配的是5V1A的充电头,我拆开看是两节10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本来设计的是快充,我找到一个5V0.5A的充电头。第一个问题,如果不改变剃须刀内部电路,直接把充电头电流改小,是否可以变成慢充

第二个问题,如果改成小电流,需要怎么改最简单。

网友A:
习惯上充电电流是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较稳妥,最简单的是串入大功率电阻啦!,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第二个问题可以增加一个锂电池电流可调充电IC,价格几毛钱。

网友C:
串联电阻,分流

网友D:
串个功率电阻

网友E:
二极管限流最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限流最稳妥

如果用二极管限流,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F:
在充电头的输出端串联个功率电阻,电阻的大小可以通过实验调整。还可以改大充电头里功率管脚上的检测电阻的阻值,不过这样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