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霍尔式测速系统 没有速度显示

楼主(2020-09-23):
能不能帮我看看,为什么没有速度显示。资料来源:http://www.51hei.com/bbs/dpj-53276-1.html
回帖里面我看别人的都成功了

网友A:
载入的是测速程序么?

网友B:
源代码没有问题,仿真100%成功。楼主信号输入脚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代码没有问题,仿真100%成功。楼主信号输入脚接错。

你那个pr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入的是测速程序么?

全部代码在这里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CMD 0x00
#define DAT 0x01
#define DataPort P0//LCD数据口
sbit RW=P2^6;
sbit RS=P2^5;
sbit E=P2^7;
uint16 N=0;
uint8 C_50ms;
uint8 Z=0;
uint8 count=0;
bit flag_1s=0;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16 t)
{
        uint16 a;
        for(;t>0;t--)
                for(a=123;a>0;a--);
}
/**LCD时序**/
void write_LCD(uint8 dat,bit rs)
{
        E=0;
        RW=0;
        RS=rs;//选择指令or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delay(1);
        _nop_();
        _nop_();
        DataPort=dat;//将数据送到LCD数据口
        _nop_();
        _nop_();
        _nop_();
        E=0;
        delay(1);
}
/**LCD选择显示位置子函数**/
void SetXY(uint8 x,uint8 y)
{
        x=x&0x0f;//防止X、Y        超过量程
        y=y&0x01;
        if(y)
        {
                write_LCD(0x80+x,CMD);
        }
        else
        {
                write_LCD(0xc0+x,CMD);
        }
}
/**转速数值转换子函数**/
void disload(uint16 a)
{
        SetXY(4,0);
        write_LCD(a/1000+'0',DAT);
        write_LCD(a%1000/100+'0',DAT);
        write_LCD(a%100/10+'0',DAT);
        write_LCD(a%10+'0',DAT);
        write_LCD('r',DAT);
        write_LCD('/',DAT);
        write_LCD('m',DAT);
        write_LCD('i',DAT);
        write_LCD('n',DAT);
}
/**LCD字符指针函数**/
void LCD_wrstr(uint8*str)
{
        while(*str!='\0')
        {
                write_LCD(*str,DAT);
                str++;
        }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All_init()
{
        delay(500);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38,CMD);
        write_LCD(0x0c,CMD);
        write_LCD(0x01,CMD);
        delay(10);

        SetXY(0,1);//设置标题显示位置
        LCD_wrstr("Tachometer:");

        TMOD=0x01;//设置T0位工作方式1——作为16位定时器
        ET0=1;//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TH0=(65536-50000)/256;//装入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T0=1;//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中断
        EX0=1;//打开外部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All_init();//先进行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1s==1)
                {
                        flag_1s=0;//1s标志位清零
                        disload(N);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_50ms>19)
        {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C_50ms=0;//定时1s之后C_50ms清零
                N=60*Z;//计算转速
                Z=0;//初始化圈数
                flag_1s=1;//1s标志位置1
                TH0=0x3c;//重新赋值
                TL0=0xb0;
                EX0=1;//打开外部中断0,开始计数。
        }
}
void wai0() 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2) //两次外部脉冲,电机转一圈。
        {
                Z++;//转圈+1
                count=0;//初始计数值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代码没有问题,仿真100%成功。楼主信号输入脚接错。

谢谢搞定了

网友C(2020-12-12):
好哥哥,您这个仿真图可以发一下小弟参考看看吗新手折腾了半天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