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显示的密码锁设计 仿真与代码都有

楼主(2020-09-24):
/*
上电显示8个*
输入8个按键
按*开锁
错误报警
再次按*修改密码
输入8个按键
按#保存密码
按*返回主菜单

*/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key.h"
#include"xsh.h"
#include"24c02.h"
#include"1602.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bit  BJCB=0;//报警标志
     XG=0,//修改密码标志位
     BJ=0,//报警标志位
     SJ=0;//锁键盘标志位
    // xg=0;//修改密码标志位
uchar PSWD0_0[16]={0};//密码输入缓存存储单元
//uchar code PSWD0_1[16]={1,2,3,4,5,6,7,8,1,2,3,4,5,6,7,8};//用户初始密码存储单元
//uchar PSWD1_0[16]={0};//读出密码缓存存储单元
uchar PSWD1_1[16]={1,2,3,4,5,6,7,8,1,2,3,4,5,6,7,8};////管理员初始密码存储单元
sbit OUT=P2^7;//输出端口
sbit L1=P3^2;//上电指示
sbit L2=P3^1;//开锁指示
sbit L3=P3^0;//报警指示
uint   mg=0,//密码个数
       KSC=0,//开锁次数
       BJC=0,//报警次数
           TCNTY=0,//用户按键定时次数累加
           TCNTG=0,//管理员输入密码定时次数
           yhsh,//用户输入标志位
           glsh,//管理员输标志位
           shw;//密码输完标志位
void yhmimaxig();//密码修改程序
void glmimaxig();//管理员修改程序
void bjyin(ulong t)
{
ulong c;
uint n;
for(c=0;c<t;c++)
{
for(n=0;n<50;n++); //延时
BEEP=~BEEP;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
void delay_10ms(void)
{
        uint i = 1000;
        while(i--);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i;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50MS定时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if(yhsh==1)
{
  TCNTY++;//用户定时计数
  if(shw==1)
{
  TR0=0;
  TCNTY=0;
  }
  if(TCNTY==400)
  {
   TR0=0;//关闭T0定时器
   TCNTY=0;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L1=0;
     }
    }
        else if(glsh==1)
            {
                 TCNTG++;//管理员定时计数
         if(shw==1)
        {
           TR0=0;
           TCNTG=0;
         }
       if(TCNTG==400)
       {
        TR0=0;//关闭T0定时器
        TCNTG=0;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L1=0;
                }
                }
                }

void main()
{  uint i;///////////密码输入/////////////////
init_1602();

/////////////////////////////开锁前显示///////////////////////////
loop:  L1=0;//上电红灯亮
                    L2=1;//开锁成功后绿灯亮
                    L3=1;//输错时黄灯亮报警
                    OUT=0;//开信号关闭
        write_string(0,0,"qsrmm");
              write_com(0xc0);
              for(i=0;i<8;i++)
                {
                 write_data(0x2a);
                    }//开锁前显示

        ////////////////////密码输入///////////////////////////////////
if(SJ==0)//锁键盘标志位为0
{
  do
   {
    flag=0;//键盘标志位
    key();

           if(flag==1&&num<=9)
           {
            PSWD0_0[mg]=num;
                        write_com(0xc0+mg);
                  write_data(0x30+num);
            mg++;//密码个数
            }
                 //删除未使用//
          if(flag==1&&num==14&&mg>=1)//输入错误删除
           {
            mg=mg-1;
            }
          if(mg==1) //有密码键按下开定时器限时
           {
            TR0=1;
            yhsh=1;
           }
   }
   while(num!=11);
         //////////////////密码比较////////////////////////
if(flag==1&&num==11)
{ flag=0;
   yhsh=0;
   shw=1;
   num=0;
  for(i=0;i<8;i++)        //从24c02里读出16个密码
  {
    PSWD1_1[i]=i2cRead24LC16B(i);
    delay_10ms;
  }
  for(i=0;i<8;i++)
{
   if(PSWD1_1[i]!=PSWD0_0[i])
   {
     BJCB=1;
     break;
        }
   else
     BJCB=0;

  }
/////////////////////////////////////////////////////////////
///////////////////////////////////////////////////////////////
        //////////////////////报警/////////////////////////////////
   if(BJCB!=0)
       {
             BJC++;
                 if(BJC!=3) //输错3次密码
            {
                 BJCB=0; //第一次和第二次报警
             delay(500);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上电指示
                 for(i=0;i<3;i++)//声光报警电路
                 {
                  L3=0;//报警指示
                  write_string(0,0,"mimacuowu BJ");  //显示报警
                  bjyin(1000);
                  L3=1;//报警指示
                  delay(1000);
                  }
                 goto loop;         //开锁前显示
                }
                        //第三次输错密码//
          else if(BJC==3)
            {
                   BJC=0;
             BJCB=0;
             write_string(0,0,"mima3cuowu BJ");//显示三次输入密码失败,自锁
             SJ=1;//锁键盘标志位
             mg=0;//密码个数清零
                   L1=1;//上电
                   for(i=0;i<2;i++)//声光报警电路
                   {
                     L3=0;//报警
                     bjyin(1000);
                     L3=1;
                     delay(1000);
                  }
             goto loop;
                }
                        /////没有报警//
                }
           else
           if(BJCB==0)
          {
           KSC++;
           write_string(0,0,"ok-KS");         //显示开锁ok
           i2cWrite24LC16B(KSC,0X20);//写入开锁次数到24c01 0x20
           if(KSC==100)
           {
            SJ=1;
                 }
           L2=0;//开锁成功后绿灯亮
           L1=1;
           OUT=1;//开信号打开
           mg=0;//密码个数清零
loop1: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if(flag)
           {
             flag=0;
            switch(num)
           {
            case 11:         //按#开始修改密码
                {
                                         write_string(0,0,"xg_mm");
                 write_com(0xc0);
                 for(i=0;i<8;i++)
                 {
                 write_data(0x2a);
                    }//开锁前显示
                             do
            {
             flag=0;//键盘标志位
             key();
                                                        //修改密码
                                                        if(flag==1&&num<=9)
                      {
                       PSWD0_0[mg]=num;
                                   write_com(0xc0+mg);
                             write_data(0x30+num);
                       mg++;//密码个数
                         }
                     if(mg==8)
                       {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2);
                        }
                 }
               while(num!=12);
      if(mg!=8&&num==12)
     {
      for(i=mg;i<8;i++)
         {
           PSWD0_0[i]=0;
          }
         }
        if(flag==1&&num==12)
   {
     flag=0;
         mg=0;
   for(i=0;i<8;i++)        //用一次写一个向24c02里写
  {
   i2cWrite24LC16B(PSWD0_0[i],i);
   delay_10ms;
  }
           write_string(0,1,"XG_OK      ");         //显示开锁ok
           delay(1000);
           goto loop;

   do           //键盘扫描等待功能键按下
   {
         flag=0;
         key();
        }
        while(num!=11); //按下返回键,锁锁返回
        {
      goto loop;
        }
    }
        };break;

                    }
                        }
                        }
          while(flag!=0);//如果设置密码键按下
          goto loop1;
// i2cWrite24c02_page(0x00,PSWD1_1,mg);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