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亮无字库LCD12864完整程序,亲测无误

楼主(2020-09-24):
打板实测效果如下
#include"stc12c5ax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4^3;
sbit rw=P0^3;
sbit rs=P0^4;
sbit cs1=P0^7;
sbit cs2=P0^6;

///***********大汉字数组,取模方式32X32*****************/
//uchar code tab[][128]={
//
///*--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6x16  --*/
//0x02,0x00,0x01,0x00,0x21,0x00,0x63,0x02,0x06,0x00,0x05,0x04,0xB5,0x00,0x01,0x0A,
//0x13,0x08,0x81,0x09,0xA3,0x0A,0x91,0x09,0xAB,0x0A,0x41,0x08,0x11,0x00,0x00,0x09
//
//
//};
/***********标准汉字数组,取模方式16X16*****************/
uchar code tab_biao[][32]={

/*--  文字:  代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60,0xF8,0x07,0x20,0x20,0x20,0x7F,0xA0,0x10,0x11,0x16,0x10,0x10,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F8,0x00,

/*--  文字:  码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84,0xE4,0x5C,0x44,0xC4,0x00,0x02,0xF2,0x82,0x82,0x82,0xFE,0x80,0x80,0x00,
0x02,0x01,0x7F,0x10,0x10,0x3F,0x00,0x08,0x08,0x08,0x08,0x48,0x88,0x40,0x3F,0x00,

/*--  文字:  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8,0x08,0x08,0x08,0xFF,0x08,0x08,0x08,0xF9,0x02,0x04,0x00,0x00,0x00,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01,0x01,0x01,0x21,0x41,0x21,0x1F,0x00,0x00,

/*--  文字:  写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6,0x82,0x7A,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22,0x0A,0x06,0x00,
0x08,0x08,0x09,0x09,0x09,0x09,0x09,0x09,0x09,0x49,0x81,0x41,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0,0x03,0x0C,0x10,0x20,0x40,0x80,0x00,

/*--  文字:  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30,0x1E,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0x00,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40,0x0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08,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80,0x80,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81,0x80,0x00,

/*--  文字:  术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10,0x10,0x10,0xD0,0x30,0xFF,0x30,0xD0,0x12,0x1C,0x10,0x10,0x00,0x00,
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00,

/*--  文字:  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08,0x08,0xFF,0x08,0x09,0x0A,0xC8,0x08,0x00,
0x80,0x60,0x1F,0x00,0x10,0x20,0x1F,0x80,0x40,0x21,0x16,0x18,0x26,0x41,0xF8,0x00,

/*--  文字:  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E4,0x25,0x26,0x24,0xE4,0x04,0x20,0x20,0xFF,0x20,0xE2,0x2C,0x20,0x20,0x00,
0x10,0x4B,0x82,0x7E,0x02,0x0B,0x90,0x60,0x1C,0x03,0x00,0x3F,0x40,0x40,0x70,0x00,

/*--  文字:  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24,0x14,0x7F,0x94,0x24,0x00,0x24,0x14,0x7F,0x14,0x24,0x44,0x40,0x00,
0x00,0x80,0x88,0x84,0x42,0x45,0x29,0x11,0x11,0x09,0x05,0x03,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88,0x68,0xFF,0x48,0x88,0x00,0xFE,0x52,0x52,0x52,0xFE,0x00,0x00,0x00,
0x40,0x31,0x00,0x00,0x3B,0x40,0x40,0x44,0x5B,0x42,0x42,0x72,0x03,0x08,0x30,0x0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10,0xFF,0x10,0x90,0x0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08,0x00,
0x04,0x44,0x82,0x7F,0x01,0x80,0x80,0x40,0x43,0x2C,0x10,0x28,0x46,0x81,0x80,0x00,

/*--  文字:  术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10,0x10,0x10,0xD0,0x30,0xFF,0x30,0xD0,0x12,0x1C,0x10,0x10,0x00,0x00,
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00,

/*--  文字:  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E,0x42,0x42,0x42,0xFE,0x00,0x42,0xA2,0x9E,0x82,0xA2,0xC2,0xBE,0x00,0x00,
0x80,0x6F,0x08,0x08,0x28,0xCF,0x00,0x00,0x2F,0xC8,0x08,0x08,0x28,0xCF,0x00,0x00,

/*--  文字:  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74,0x54,0x54,0x55,0x56,0x54,0x54,0x54,0x74,0x04,0x04,0x00,0x00,
0x84,0x83,0x41,0x21,0x1D,0x05,0x05,0x05,0x05,0x05,0x7D,0x81,0x81,0x85,0xE3,0x00,

/*--  文字:  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4,0x24,0xA4,0xFE,0x23,0x22,0x00,0x3E,0x22,0x22,0x22,0x22,0x22,0x3E,0x00,0x00,
0x08,0x06,0x01,0xFF,0x01,0x06,0x40,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1,0x00,

/*--  文字:  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30,0x11,0x96,0x90,0x90,0x91,0x96,0x90,0x90,0x98,0x14,0x13,0x50,0x3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4,0x44,0x84,0x7E,0x06,0x05,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  文字:  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2,0x02,0x12,0x22,0xC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
0x00,0x08,0x18,0x08,0x04,0x04,0x04,0x02,0x02,0x41,0x81,0x40,0x3F,0x00,0x00,0x00,

/*--  文字:  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88,0x88,0x88,0x88,0x08,0x08,0xFF,0x08,0x09,0x0A,0xC8,0x08,0x00,
0x80,0x60,0x1F,0x00,0x10,0x20,0x1F,0x80,0x40,0x21,0x16,0x18,0x26,0x41,0xF8,0x00,

/*--  文字:  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E4,0x25,0x26,0x24,0xE4,0x04,0x20,0x20,0xFF,0x20,0xE2,0x2C,0x20,0x20,0x00,
0x10,0x4B,0x82,0x7E,0x02,0x0B,0x90,0x60,0x1C,0x03,0x00,0x3F,0x40,0x40,0x70,0x00,

/*--  文字:  未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8,0x88,0x88,0x88,0x88,0xFF,0x88,0x88,0x88,0x88,0x88,0x80,0x80,0x00,
0x2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FF,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20,0x00,

/*--  文字:  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08,0x28,0xC8,0x08,0x08,0xFF,0x08,0x08,0x88,0x68,0x08,0x08,0x00,0x00,
0x21,0x21,0x11,0x11,0x09,0x05,0x03,0xFF,0x03,0x05,0x09,0x11,0x11,0x21,0x21,0x00,

};
void Delay5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
        j = 13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lcd12864_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rs=0;
          rw=0;
          e=0;
          Delay50us();
          P1=com;
          Delay50us();
          e=1;
          Delay50us();
          e=0;
  }

  void lcd12864_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rs=1;
          rw=0;
          e=0;
          Delay50us();
          P1=date;
          Delay50us();
          e=1;
          Delay50us();
          e=0;
  }
void lcd12864_init()        //初始化
{
        lcd12864_write_com(0x3f);//打开屏幕        ,关闭是3e
        Delay50us();
        lcd12864_write_com(0xc0); //行的初始化地址
        Delay50us();
        lcd12864_write_com(0xb8);//页的初始化地址
        Delay50us();
        lcd12864_write_com(0x40);//列的初始化地址
        Delay50us();

}
  void clear_lcd12864()        //清屏
  {
           uchar i,j;
           cs1=1;cs2=1;         //打开左右两屏,实物  注意:LCD12864实物是CS1=1;CS2=1为打开,
           for(i=0;i<8;i++)          //共8页
           {
                           lcd12864_write_com(0xb8+i);//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列的初始化地址
           for(j=0;j<64;j++)  //共64列
           {
                           lcd12864_write_date(0x00);
       }
              }
  }

//12864显示程序:

  /***********大汉字显示函数************************/
//void hanzi(uchar ye,uchar lie,uchar *shuzhu)        //定义任意页、任意列、任意数组(*表示指针类型)
//{
//  uchar i,j;
//  for(i=0;i<4;i++)        //4页
//  {
//  lcd12864_write_com(0xb8+ye+i);//页的初始化地址
//   lcd12864_write_com(0x40+lie);//列的初始化地址
//   for(j=0;j<32;j++)        //这里要显示大汉字,取模为32X32
//   {
//   lcd12864_write_date(shuzhu[i*32+j]);
//   }
//  }
//}
        /***********标准汉字显示函数************************/
void hanzi2(uchar ye,uchar lie,uchar *shuzhu)        //定义任意页、任意列、任意数组(*表示指针类型)
{
  uchar i,j;
  for(i=0;i<2;i++)        //2页
  {
           lcd12864_write_com(0xb8+ye+i);//页的初始化地址
           lcd12864_write_com(0x40+lie);//列的初始化地址
   for(j=0;j<16;j++)        //这里要显示标准汉字,取模为16X16
   {
              lcd12864_write_date(shuzhu[i*16+j]);
   }
  }
}
///***********小数字显示函数************************/
//  void shuzi2(uchar ye,uchar lie,uchar *shuzhu)        //定义任意页、任意列、任意数组(*表示指针类型)
//{
//  uchar i,j;
//  for(i=0;i<2;i++)        //2页
//  {
//           lcd12864_write_com(0xb8+ye+i);//页的初始化地址
//           lcd12864_write_com(0x40+lie);//列的初始化地址
//   for(j=0;j<8;j++)        //数字取半模,这里要改为8
//   {
//                   lcd12864_write_date(shuzhu[i*8+j]);
//   }
//  }
//}
void lcd12864_dis() //汉字显示函数
{
/*******显示第一行***********/

//        cs1=0;cs2=1;//打开左半屏 ,实物
//
//        shuzi2(0,0,tab_banlie[10]);// Q
//        shuzi2(0,8,tab_banlie[10]);// Q
//        hanzi2(0,16,tab_biao[4]); //":"
//        shuzi2(0,32,tab_banlie[1]);// 1
//        shuzi2(0,40,tab_banlie[2]);// 2
//        shuzi2(0,48,tab_banlie[3]);// 3
//        shuzi2(0,56,tab_banlie[4]);// 4
//
//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
//        shuzi2(0,0,tab_banlie[5]);// 5
//        shuzi2(0,8,tab_banlie[6]);// 6
//        shuzi2(0,16,tab_banlie[7]);// 7
//        shuzi2(0,24,tab_banlie[8]);// 8
//        shuzi2(0,32,tab_banlie[9]);// 9

/*******显示第一行(标准汉字)***********/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hanzi2(0,0,tab_biao[0]); //代
        hanzi2(0,16,tab_biao[1]); //码
        hanzi2(0,32,tab_biao[2]); //书
        hanzi2(0,48,tab_biao[3]); //写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hanzi2(0,0,tab_biao[4]); //人
        hanzi2(0,16,tab_biao[5]); //生
//

/*******显示第二行(标准汉字)***********/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hanzi2(2,0,tab_biao[6]); //好
        hanzi2(2,16,tab_biao[7]); //好
        hanzi2(2,32,tab_biao[8]);        //学
        hanzi2(2,48,tab_biao[9]); //习
//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hanzi2(2,0,tab_biao[10]); //好
        hanzi2(2,16,tab_biao[11]); //好
//        hanzi2(4,32,tab_biao[14]);        //学
//        hanzi2(4,48,tab_biao[15]); //习
/*******显示第三行(标准汉字)***********/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hanzi2(4,0,tab_biao[12]); //好
        hanzi2(4,16,tab_biao[13]); //好
        hanzi2(4,32,tab_biao[14]);        //学
        hanzi2(4,48,tab_biao[15]); //习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hanzi2(4,0,tab_biao[16]); //好
        hanzi2(4,16,tab_biao[17]); //好
//        hanzi2(8,32,tab_biao[6]);        //学
//        hanzi2(8,48,tab_biao[7]); //习
///*******显示第四行(标准汉字)***********/
//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hanzi2(6,0,tab_biao[18]); //好
        hanzi2(6,16,tab_biao[19]); //好
        hanzi2(6,32,tab_biao[20]);        //学
        hanzi2(6,48,tab_biao[21]); //习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hanzi2(6,0,tab_biao[22]); //好
        hanzi2(6,16,tab_biao[23]); //好
//        hanzi2(2,32,tab_biao[6]);        //学
//        hanzi2(2,48,tab_biao[7]); //习
//

        /*******显示第三行(大汉字)***********/

//        cs1=1;cs2=0;//打开左半屏 ,实物
//        hanzi(4,0,tab[4]); //天
//        hanzi(4,32,tab[5]); //天
//
//        cs1=0;cs2=1;//打开右半屏 ,实物
//        hanzi(4,0,tab[6]); //向
//        hanzi(4,32,tab[7]); //上

}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clear_lcd12864();

        while(1)
        {
                lcd12864_dis();
        }
}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我想知道硬件接线怎么接的呢?12864的屏,接多少根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我想知道硬件接线怎么接的呢?12864的屏,接多少根线呢?

接线定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程序,我想知道硬件接线怎么接的呢?12864的屏,接多少根线呢?

20根线都接了

网友B:
太好了  正好需要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正好需要这个呢!!!!

一起学习

网友C(2020-12-01):
可以给仿真图吗

网友D(2021-01-14):
屏怎么接啊,没图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