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稳态电流2.5A,当电流增大到5A,555触发器还可以一直处于暂稳态么

楼主(2020-09-24):
(无正文)

网友A:
555触发器与电流是什么关系?

网友B:
暂态和稳态只是描述某单稳态电路的相对状态,没有暂稳态的说法。555触发条件只与输入电压有关。低于1/ 3VCC触发,高于2/3 VCC复位。

网友C:
555触发器与电流貌似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D:
555触发器触发条件与电压有关,与电流无关。

网友E:
555最大输出电流不超过0。5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