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nRF24L01是否与国产SI24R1的区别,兼容技术资料

楼主(2020-09-24):
强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了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无线通信芯片或方案厂商带来极大机遇,同时也给设计和测试工程师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么未来哪种芯片会带来更多的突破,成为这系列的龙头呢?下面就来看看其中一种:
2.4G无线射频芯片SI24R1在功能上完全兼容Nordic的 nRF24L01+芯片。在芯片的应用上,无论是从外围射频匹配还是底层软件驱动,SI24R1的厂商方面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技术支持。
至于SI24R1无线芯片最大的特点就是和nordic的nRF24L01+型号的芯片是完全兼容的,可以直接替换,硬件跟软件都不需要改动。SI24R1芯片的优点就是SHDN关断状态的电流要小,standby-I状态的电流也要小,同时SI24R1芯片支持更大功率的输出7dBm,nordic只有0dBm(需要软件设置内部寄存器配置使之工作在7dBm模式)。另外,SI24R1的接收状态下的电流要比nordic的大0.5mA左右,不过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实际系统工作中,芯片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处于SHDN和standby-I状态下,所以SI24R1的总的平均电流消耗要比nordic的小。在发射模式下,RFID芯片SI24R1的电流也要稍大一些,这是因为SI24R1的发射功率设置要大,虽然在datesheet中标注的和nordic的是一样的大小,但是实际测试会大一些的。
SI24R1是一颗专为低功耗无线通信应用场合设计的自有知识产权的2.4GRF芯片。
目前主要针对低功耗的校讯通、2.4G停车场、智能家居、无线音频等领域。当然
这颗芯片进入大众的视野是与友商的NRF24L01P芯片兼容通信。从而被打上了国产
NRF24L01P的标签,更有甚者居然磨掉芯片原本的SI24R1的LOGO打成NRF24L01P,
给很多客户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大家定向的理解,国产的东西总是会比国
外进口的相差到哪里哪里,如此云云。其实在很多客户在使用SI24R1的时候,通过
一定的控制与设计,是可以发挥SI24R1自己独特的特性功能的。不同芯片设计需要
不同的射频布线以及MCU的控制,下面分享几点SI24R1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以及
解决办法:

  1.进入低功耗(关断)模式后,功耗可能还在1mA左右,正常应该在1.5uA左右。

解决办法:由于芯片采用CMOS工艺,当芯片处于关断模式时,芯片的数字输入引脚
,CE,CSN,SCK,MOSI,必须为低电平,不能为高阻状态或高电平。否则由于输入端累
积电荷,会导致 内部电路不能关断,而使得功耗增加。

  2.当时用SI24R1号称7dbm的发射功率的时候,距离好像没有增加太多,而且无线
音频客户觉得会有很大的噪声。

解决办法:

友商的NRF24L01+不要求芯片底部的金属焊盘接地,SI24R1规格书上也没要求接
地,这是因为发射功率较低只有0dbm的情况,当芯片发射功率大于0dbm以后,芯片
底部的金属焊盘会有很多白噪声到地,而NRF24L01+的参考设计金属PAD下面有走3.3
V走线移除的话,那些噪声会干扰到电源,从而会增加通信的丢包率以及通信距离。
有些网友在网上提出,使用SI24R1替换NRF24L01P电源处需要多加一个大电容去滤波
,这种做法是在一定的设计上是可行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的问题没有解决。故,
为达到更好的性能,特别是发射较大功率时,建议用户芯片底部PAD全部接地,将3.3
V走线重新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