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51 8选1数据选择器实现3位开关控制电路-QuartusII 软件仿真

楼主:
一、74LS151介绍
数据选择器的功能是从多个通道的数据中选择一个数据传送到唯一的公共数据通道上。
实验用到的芯片74LS151 是8选l数据选择器,有3个地址输入端C、B、A(A为低位),用于选择D0~D7共8个数据中的其中1个,1个选通输入端GN,以及2个互补输出端Y和WN。通过地址端来控制某一个数据端子的数据有效输出。

二、3位开关控制电路的设计
逻辑定义:定义三个开关分别为A、B、C,每个开关闭合状态代表输入高(逻辑1),断开状态代表输入低(逻辑0),开关控制指示灯LED用Y表示,Y输出高电平(逻辑1)表示LED点亮,Y输出低电平(逻辑0)表示LED熄灭。
以下是真值表和逻辑表达式:

三、设计原理图及实验仿真

包括:仿真波形截图、仿真结果表(代替测试表格

仿真结果表:

四、总结
数据选择器74LS151的引脚GN的作用是使能控制输入端,可以理解为片选端,具有扩展功能。当只使用单独芯片时,GN端子输入要设置成低电平,这样芯片才能有效工作。当两片或者多片级联使用时,例如组成16选1数据选择器时,就由GN端子实现片选功能,选前8个数据输入时,第一片的GN=0有效,被选中;选后8个数据输入时,第二片的GN=0有效,被选中,以此实现多个芯片输入的有效控制。

网友A(2021-02-08):
很清晰的过程,如果当年我做数电实验能看到,那么我做实验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网友B(2021-04-21):
引用 网友A:
很清晰的过程,如果当年我做数电实验能看到,那么我做实验也不会那么痛苦了

哈哈学生时代的记忆

网友C(2025-05-08):
我喜欢你,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