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单片机时钟分频功耗问题

楼主(2020-09-24):
STM8L15x单片机的内部时钟,使用1分频是不是就会比8分频的功耗会大,还是说功耗相同呢
对于其他单片机分频功耗问题,例如STM32F1系列的单片机是否也是上面一样的结论呢    求解答

网友A:
1分频的低功耗电流是要比8分频的功耗要大的,但不会是8倍的关系
没有用过STM8,所以不好说
像这种细微的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频的低功耗电流是要比8分频的功耗要大的,但不会是8倍的关系
没有用过STM8,所以不好说
像这种细微的 ...

好的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