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在编译器里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20-09-24):
刚入门学习PIC单片机,因为手里有一些PIC16F1704想拿来玩玩,可是在编译器里找不到头文件,自己也不会写,也换了好几个编译器里面都没有这个文件,XC8,PICC, MPLAB X IDE这几个里面都没有找到,求求大师帮帮我,传给我一个头文件,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是有单片机基础然后PIC入门,还是以PIC入门学单片机?
如果有点基础的话是可以在网上找到头文件怎么使用的,我记得MPLAB X IDE是已经集成了XC8编译器和PIC头文件的,如果没有的话,好像是在MPLAB X IDE软件里可以下载的,你直接引用一条包含头文件语句不就知道了
如果是没有单片机基础最好还是不PIC了,先学8051吧
虽然说都是用C语言,这8051和PIC在C语言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PIC使用不同的编译器所带的库函数都是不同的,像延时,ADC,PWM什么的,都是可以直接用的,PIC16FXX是硬件堆栈,函数不能递归使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反正是很多要注意的
8051就相对简单多了,资料也多,可以先入门8051再学PIC,花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网友C:
像这种单片机找热门型号练练手比较容易得到资料,支持的编程器种类也多,入门学习也不会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有单片机基础然后PIC入门,还是以PIC入门学单片机?
如果有点基础的话是可以在网上找到头文件怎么使用 ...

谢谢你给的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单片机找热门型号练练手比较容易得到资料,支持的编程器种类也多,入门学习也不会太费劲

谢谢你给的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帮助,找了好久,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来个试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