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TR串口通信数据问题

楼主(2020-09-24):
小弟刚开始接触UATR通信   最近在活动中免费搞到一块AI语音模块 这个模块是通过UART进行通信的   但是平时通信都是固定长度,这个模块的协议看起来是非固定长度的,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非固定长度的协议要怎么写接受数据的程序。 献上通信协议图

HLK-V20 UART通信协议说明 V1.0.pdf

网友A:
协议中有长度, 按每帧长度接收处理。

楼主:
你好,你这个程序项目是用那个软件编译的。我这边打开不全

网友B:
不管什么通讯协议,从接收来看,按照接收超时就算一帧完成(超时时间与波特率有点关系),然后在解释通讯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程序项目是用那个软件编译的。我这边打开不全

Keil uVision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个程序项目是用那个软件编译的。我这边打开不全

也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其中C文件,复制内容到你的工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