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方波信号看成是开关量,而正弦波信号是模拟量?无极调速、调光是不是采用...

楼主(2020-09-24):
能不能把方波信号看成是开关量,而正弦波信号是模拟量?无极调速、调光是不是采用的正弦波信号?

网友A:
  方波你可以理解为开关量,只是快速的开关量    调光用的就是方波

网友B:
方波可以作为开关量也可以认为是模拟量,正弦波可以认为是模拟量,也可以看作开关量

网友C:
无极调速、调光就是PWM

网友D:
正弦信号可以转换成SPWM波,作为开关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