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粤通卡ETC

楼主(2020-09-24):
捡到一个拆解一个粤通卡ETC,闲着没事拆开看看。

楼主:
OLED是15脚焊接的,还能正常显示,想单独拆下来用,可是上网找不到应用资料。

网友A:
里面供电,是锂电池?还是法拉电容?

网友B:
这屏小了点,把显示屏相关电路抄下来,基本能确定引脚功能,再用其它芯片驱动应该不难,但想玩没资料的屏全凭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里面供电,是锂电池?还是法拉电容?

是锂电池,我在 老王 家买了一些这种电池。
7.8元十个价 14200磷酸铁锂电池 可充电 带镍片 100毫安时 3.2V

网友D(2021-01-06):
     这种检到是怕要上交的吧,私自拆解是否违法???

网友E:
我也有一个旧的ETC哪天也来个拆解。。。

网友F(2021-12-13):
引用 网友B:
这屏小了点,把显示屏相关电路抄下来,基本能确定引脚功能,再用其它芯片驱动应该不难,但想玩没资料的屏全 ...

没有资料没啥戏,初始化参数都要瞎猜。。

网友G:
12832OLED基本跟LCD差不多,可以将黑色硅胶轻轻刮下,用显微镜看看驱动IC走线,大致能猜出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对于LCD12864/12832 一般芯片用的是ST系列的几款,常用的有7565或7567,也有7920。就算用的其他芯片,但是脚位功能大致与前几款相同,表示初始化也大差不差

网友H(2022-01-22):
好像这个屏不是12832的,我的是9线的,找一下定义先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没有资料没啥戏,初始化参数都要瞎猜。。

可以在信号口上用逻辑分析仪抓。

网友J:
破解OLED信号线定义,用USB逻辑分析仪

网友K(2022-02-28):
我也拆了一个,里面电池没有电了,拆开后把电池两总接了个USB座子,电源上串一个SS14,用了快一年了,用着还行

网友L:
拍照技术太差了。。。

网友M(2022-12-03):
看来要想看清楚还是得靠近点才行啊!!

网友N(2023-08-02):
引用 网友A:
里面供电,是锂电池?还是法拉电容?

ETC里面的一个电池,一个电容,需要2个都换才能工作正常。我记得我以前是这样换 单一个电池,无法正常太阳能存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