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IDE 使用RT-Thread Nano

楼主(2020-09-24):
STM32 CubeIDE 使用RT-Thread Nano

使用的 STM32 CubeIDE 版本 1.4
  在STM32 CubeIDE中已经集成了RT-Thread Nano,可以直接在 IDE 中进行下载添加。工程文件附件自己下载。

  • # 1、RT-Thread Nano pack 安装
打开 STM32 CubeIDE   --------->**Software Packs**     ------------>**Manager Software Packs**界面(

  获取 RT-Thread Nano 软件包,需要在 STM32CubeIDE 中添加 [https://www.rt-thread.org/download/cube/RealThread.RT-Thread.pdsc](https://www.rt-thread.org/download/cube/RealThread.RT-Thread.pdsc)

回到 Manage software packages 界面,就会发现 RT-Thread Nano 3.1.3 软件包,选择该软件包,点击 Install Now,如下图所示(颜色填充表示已安装)(

(
  • # 2、创建工程添加 RT-Thread Nano
## 2.1 、创建一个基本工程
创建一个基本的工程文件,包含2个LED灯和USART1。

(

#
  • # 2.2、配置 Nano

勾选 RT-Thread
(?x-oss
  • **适配 RT-Thread Nano**
中断与异常处理
RT-Thread 操作系统重定义 **HardFault_Handler**、**PendSV_Handler**、**SysTick_Handler** 中断函数,为了避免重复定义的问题,在生成工程之前,需要在中断配置中,代码生成的选项中,取消选择三个中断函数(对应注释选项是 Hard fault interrupt, Pendable request, Time base :System tick timer),最后点击生成代码,具体操作如下图中

(

# 3、工程代码修改
  • ## 3.1 需要修改的部分
1 、修改启动文件  startup_stm32f103rctx.s
**bl main**  修改为  **bl  entry**
(

  • ## 3.2 、配置rt_kprintf端口输出
端口映射,函数可以放在main.c文件里面。
(

(

/* USER CODE BEGIN 4 */
char rt_hw_console_getchar(void)
{
        int ch = -1;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RXNE) != RESET)
        {
                ch = huart1.Instance->DR & 0xff;
        }
        else
        {
                if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OR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huart1);
                }
                rt_thread_mdelay(10);
        }
        return ch;
}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rt_size_t i = 0, size = 0;
        char a = '\r';
        __HAL_UNLOCK(&huart1);
        size = rt_strlen(str);
        for (i = 0; i < size; i++)
        {
                if (*(str + i) == '\n')
                {
                        ITM_SendChar(a);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a, 1, 1);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str + i), 1, 1);
        }
}

/* USER CODE END 4 */

## 3.3 、编写线程文件
创建一个**app_rt_thread.c**文件用于保存线程代码
(

app_rt_thread.c文件内容: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insh.h>

/* 定义线程控制块 */
//添加LED闪烁线程
static struct rt_thread led_thread;
static char led_thread_stack[256];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int MX_RT_Thread_Init(void);

int MX_RT_Thread_Init(void)
{
        //初始化线程
        rt_err_t rst;
        rst = rt_thread_init(&led_thread,
                                                (const char *)"ledshine",  /* 线程名字 */
                                                led_thread_entry,  /* 线程入口函数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参数 */
                                                &led_thread_stack[0],
                                                sizeof(led_thread_stack),   /* 线程栈大小 */
                                                RT_THREAD_PRIORITY_MAX-2,  /* 线程的优先级 */
                                                20); /* 线程时间片 */
        if(rst == RT_EOK)
        {///* 启动线程,开启调度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

/*
*************************************************************************
* 线程定义
*************************************************************************
*/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rt_kprintf("led1_thread running,LED1_ON\r\n");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rt_thread_m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SET);
                rt_thread_mdelay(500);
        }
}

MSH_CMD_EXPORT(led_thread_entry,thread running);

  • ## 3.4 、main.c 修改
  •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rtthread.h"

extern int MX_RT_Thread_Init(void);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MX_RT_Thread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 GPIO_PIN_2);
          rt_kprintf("led1_thread TEST\r\n");
          rt_thread_mdelay(1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串口输出:
(

工程文件

网友A(2021-06-21):
好用吗?有没有bug啊

网友B(2021-08-02):
学习一下,后续开始搞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