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测水深的传感器?

楼主:
水塔自动抽水控制,便宜的水位高低检测有好几种,有用拉线浮子(原谅我不知道名称)带动开关的,这个因为开关在水塔顶上,安全性还算可以,但是拉绳用久了会断以及互相缠绕,浮子偶尔也会漏水失灵;还有就是一种直接连电线投入水塔中的浮子,这个就让人感觉不安全了,若是增加变压器做低压控制还好;另外就是数段电极做传感,用电路放大信号控制的,这个电极容易极化也不可靠。
原本是想把一些干簧管和电阻封在细长的不锈钢管内,外套圆环磁头浮子做多段位显示和控制,但怕今后维护麻烦,必须用尽量少的东西,超声波好像听人说也不是很可靠,后来又知道有一种投入式的液位变送器,见下图,只是体积大了价格还高,一直舍不得下手。

逛X宝寻找到一个无线水位控制器(单位要用),可以测量1cm到5m的水位,精度1cm,发射器用太阳能充电,价格近300,功能齐全,它用的传感器很小,下图是它和10A三角插头的比较,不知道有谁了解这种传感器在哪购买?可以的话自制一台家用,毕竟DIY价格可以低一些还有得玩。发射器约20秒发送一次数据,包含水位、水温和电池电压,耗电极省,卖家称充饱可以连续用10天(宝贝介绍说是30天),原本以为也就让单片机20秒唤醒一次发送数据,但是实测水位有变化就会发送数据,不说连续测量水位,至少5秒测量一次是有的,已经很实用了,估计这个传感器不会是用4到20ma输出信号的,否则不会那么省电。

网友A(2020-09-25):
还有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例如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B:
在家用的是讲究简单实惠,你的所说的液位变送器难道就很好?一样会坏的。都是讲究质量的东西,同等价钱什么浮子、电极的一般都比这个传感器实用方便,单纯想diy又不一样,

网友C:
自己家用的应该是水池或者水塔,室外用的东西,如果是在湿热环境下,很容易坏的,看一下马云家那水位传感器卖得多火就知道了
如果只是一个自用的水池,那水位精度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要抽水,抽水到什么水位要停下就可以了
用两个这种开关,一个检测抽水位置,一个检测停止位置,使用浮子带一个杠杆,全用不锈钢的就可以了
单片机可以是一分钟检测一次或者是直接220V供电大概原理你应该可以从我说的看得出来的

网友D:
直接用不锈钢压力传感器或者压力变送器,价格普遍在一百多到两百多。
如果想便宜的话直接用压力传感器,价格不到100块。

网友E:
压力 光电的都可以  看你选择吧   压力的要注意防水  有专用的液位传感器

网友F:
像洗衣机的压力传感器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有非接触式水位传感器,例如超声波传感器。

前面说过了,记得听人说过超声波的测水位不可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家用的是讲究简单实惠,你的所说的液位变送器难道就很好?一样会坏的。都是讲究质量的东西,同等价钱什么 ...

浮子、电极的缺点上面也说过了,而且无法获得实际的水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自己家用的应该是水池或者水塔,室外用的东西,如果是在湿热环境下,很容易坏的,看一下马云家那水位传感器 ...

就是自用的更想知道实际水位。
用这种光电,密封性肯定不如内置于不锈钢管内的干簧管,引脚应该很容易生锈腐蚀,要多段水位控制还不如下图这种浮球开关多装几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压力 光电的都可以  看你选择吧   压力的要注意防水  有专用的液位传感器

就是想知道哪种压力传感器便宜省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像洗衣机的压力传感器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

洗衣机的那种没玩过,不知道行不行,不过体积也大了些

网友H:
单片机的IO引脚可以能通过水检测到电平信号,你可以把水当作一段导体,反正是测试吧,不过感觉电极在水中可能会污染水源。5V的电压影响还真不知道怎么样?好像IO引脚通过2k以上电阻对电平高低反应就不太好了!

网友I:
有一种水利局使用的水位计
你τ 宝搜一下
【浮子式水位计液位计水位变送器0-20ma格雷码输出水位监测传感器限】

网友J:
目的?具体应用?需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就是自用的更想知道实际水位。
用这种光电,密封性肯定不如内置于不锈钢管内的干簧管,引脚应该很容易生 ...

我不知道水位的意义何在?水少到一定程度了就加水,加到一定程度了就关闭,只需要用两个开关,引脚肯定是不可能露在外面的,有条件就涮一点防潮没,没有的话就打一点硅胶,我们这做过类似的户外测试的,性能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一定要知道水位的话,可以用洗衣机那种样子的,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压力传感器,估计这一块是没有中文资料的

网友K:
如楼上说 通常只要知道水位高低即可 2~4个浮球开关就可以 和你图片里的不一样 是侧装的 比你这个漂亮点 我用在饱和盐水检测 没问题

如果要知道多水位 那也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分级 一种是无级 分级的好办 楼上说的光电 还有电极都可以 怕腐蚀用耐腐蚀的金属 比如铂金丝 其实也不贵 工业铂金丝很细的那种就行

要无级的 一种是超声波 但要做温度补偿 一种是压力传感器 也要做压差和温度补偿 洗衣机那种是初级的 你找专门的压力传感器 有带温度补偿的模块 而且 也不贵 还有一种电容式的 不过传感器很贵 估计你自己不会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的IO引脚可以能通过水检测到电平信号,你可以把水当作一段导体,反正是测试吧,不过感觉电极在水中可 ...

你这个还是采用电极的,会有极化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有一种水利局使用的水位计
你τ 宝搜一下
【浮子式水位计液位计水位变送器0-20ma格雷码输出水位监测传感 ...

搜索了一下,你说的这种结构复杂,好像还不好定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目的?具体应用?需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

看来是我语文学得太烂,让大家都不明白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问的就是10A插头里面夹着的那个估计是压力传感器的东西,是什么型号的的传感器,在哪能买到?这个传感器测量精度可以达到1cm,可以满足强迫症按厘米进行显示的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水位的意义何在?水少到一定程度了就加水,加到一定程度了就关闭,只需要用两个开关,引脚肯定是 ...

这个是我的特殊要求,必须知道水塔里的水还有多少,而不是抽水的要求;至于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还不知道能不能满足要求,毕竟水塔的高度可比洗衣高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如楼上说 通常只要知道水位高低即可 2~4个浮球开关就可以 和你图片里的不一样 是侧装的 比你这个漂亮点 我 ...

看起来你倒是很了解,其实我是想要无级显示的,接触过上面那个白色的传感器后觉得很适用,就是不知道这个传感器的型号,才来问问的,你能猜得出这是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在哪买得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像洗衣机的压力传感器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

细看了一下结构图,发现磁芯行程很短,水塔水位变化大,应该很难控制,谐振信号也很难处理,所以还是得舍弃这个办法

网友H:
能不能选择压力传感器,通过水塔底部的具体压力来判断当前水位高低?水位根据水压来转换一下就该能实现。在厂里边见过一些压力控制的。具体的数字量显示的压力传感器也有,具体什么型号的记不清了,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选择压力传感器,通过水塔底部的具体压力来判断当前水位高低?水位根据水压来转换一下就该能实现。在 ...

我现在要找的就是这种压力传感器,一楼的两图都是,第一图是4到20ma输出的,第二图的不知道什么方式输出的,貌似很好用应该也不贵,但好像坛里没有人知道?

网友L:
楼主既然选型图2的元件(传感头),你至少知道它的使用场合及工作方式吧!虽然你说是“无线水位控制器”的传感头,但你又不说明具体使用原理及应用方式,无线只是检测后与水泵控制部分的信号传输部分,无法体现这个传感头的工作方式~怎么找到它?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楼主既然选型图2的元件(传感头),你至少知道它的使用场合及工作方式吧!虽然你说是“无线水位控制器”的 ...

就是不知道它的工作方式以及型号,才需要问大家,我猜想这个传感器很省电,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连续通电工作,但知道不超过5秒就有检测一次。

网友M:
太阳能热水器自动上水。X宝几十块就搞定,带水位检测,温度检测,缺水报警和控制电磁阀自动上水!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就是不知道它的工作方式以及型号,才需要问大家,我猜想这个传感器很省电,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连续通电工作 ...

你不知道它的工作方式及型号?型号你可以不知道!但工作方式也不知道?有线?无线?水箱里?水箱外?水箱底部?水箱顶部?在水里还是不沾水?你随便拿个相片就让大家去空想?你怎么确定它就是检测头?那么你又是从什么地方捡到它的?会不会是设备的一个机箱脚呢?你想DIY,那么你至少是懂得整套原理及实现的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太阳能热水器自动上水。X宝几十块就搞定,带水位检测,温度检测,缺水报警和控制电磁阀自动上水!

我是想找水压传感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不知道它的工作方式及型号?型号你可以不知道!但工作方式也不知道?有线?无线?水箱里?水箱外?水箱 ...

请认真看我一楼的第二图之前的说明,这是一个投入到水中的传感器,目前我只能判断极有可能是水压传感器(科技一直在进步,也有可能有其它类型的传感器出现),它可以精确测量出传感器到水面的距离(1cm的变化),顺带测量到水温,至于型号、耗电、几线制一概不知,也不知道是数字式还是模拟输出,所以才来问问大家是否有接触到这种传感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你不知道它的工作方式及型号?型号你可以不知道!但工作方式也不知道?有线?无线?水箱里?水箱外?水箱 ...

我不知道普通的投入式液位传感器(一楼第一图那种)精度是否能达到1cm,但至少X宝上几乎都是那种大体积的,我至今还没找到第二图那么小的传感器,而且第一图那种仅传感器都近200元了,第二图传感器加太阳能充电、无线发射、接收控制整套才近300元,算起来第二图传感器就便宜很多了,要是能找到这种传感器DIY自用应该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是想找水压传感器的

我自己加装了好几年了,传感器可能就是你说的:‘另外就是数段电极做传感,用电路放大信号控制的,这个电极容易极化也不可靠。“这种。水温冬夏天在0-98度之间,水位按25%分四档,水位20%以下,自动上水,水满自动停止加水,三年多了未出现不可靠现象!

网友L:
如果楼主想DIY家用水塔液位控制,给楼主一点小建议:
液位、温度、检测、、都不是问题,实现既简单也有难度!
通常在做一个”产品“前都是先定型工作方式,再寻找合适的配件、部件,你这样倒着来,相对比较麻烦!因为人家配套的东西,不一定是标准件,单是它的控制电路、检测电路,就不一定是你能仿造抄袭的,人家弄个单片、写上程序,就是一个门槛,别说IC擦去型号、有的是型号在,但IC内部烧毁或短路某个功能脚,程序连抄(读取)都没法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能够让你随意仿造、抄袭的,又都是比较简陋低端!
如果要做到既安全又具备一定精度,可以考虑非接触式‘检测“,就是利用压力检测,在水箱的底部外接一段到箱顶的管,管的另一端装压力传感器,利用水路连通的道理,当水箱里的液位上升,管里的压力也就随着上升,你只要拾取压力变化数据,转换输出显示、控制水泵开关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说是全非接触式!另外,水箱的水是不能全满,一般是达到满箱的5/6或6/7就控制停泵,家用水箱,精度达到1CM,那是没什么意义的,进水造成的水波都可能超过1CM。
另外,DIY,除了花工耗时,耗精力,还很可能花更多的钱,从功能、花费、投入上,是不能与成型商品做比拟的!!闲的蛋疼自取其乐另当别论。。

网友N:
有一种水利局使用的水位计

网友O:
压力 光电的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如果楼主想DIY家用水塔液位控制,给楼主一点小建议:
液位、温度、检测、、都不是问题,实现既简单也有难 ...

我不是做产品,只是看那个传感器很适合,想找到它而已;单片机电路当然不奢望能够复制,但这个是传感器,卖家不可能自己生产而最多只是封装,所以这个传感器市面上应该买得到,只是不知道型号无处寻找,才来论坛问问大家是否了解接触过,如果能够得知型号,对于一个传感器的编程应该不是太难,但我承认以我的水平无法做到频繁检测水位并双向发射互连而又很省电,但却可以采用加大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的容量来解决,自个儿用仅一套对成本不敏感。
另外,这套水位显示的最终用处不是抽水,而是放水时显示,水塔上水是自来水用机械式浮球,不用操心水位;放水由电磁阀控制,之所以前面不说就是怕大家给我出一大堆主意,对于整套成本200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有一种水利局使用的水位计

就是想找第二图那种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压力 光电的都可以

就是想找第二图那种传感器

网友P:
可以去看一下东方万和的那个传感器 正好先前推广过 可以借鉴一下他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P:
可以去看一下东方万和的那个传感器 正好先前推广过 可以借鉴一下他的

没接触过找不到,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Q:
有啊,ms5837,可以测压强,水压也可以的,iic通信,电路上要做点防水处理

网友R:
弄2个电极放里面最简单,只要不要烂就没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有啊,ms5837,可以测压强,水压也可以的,iic通信,电路上要做点防水处理

这个看起来不错,可惜找不到2米线长封装好的,自己弄防水不好做

网友S(2020-10-30):
水塔建议做谐振式水深探测器不需要投入,插一根管子下去就可以了,精度很不错,可以结合无线技术,例如蓝牙、zigbee等,供电方便,可在上位机上实时检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S:
水塔建议做谐振式水深探测器不需要投入,插一根管子下去就可以了,精度很不错,可以结合无线技术,例如蓝牙 ...

现在论坛有新回复不会提醒了吗?竟然不知道有新的回帖
这个搜索了一下,采用的是洗衣机的传感器,关键是只能测1米以下的,对于立罐还是不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