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MCP4017数字电位器驱动调试记录

楼主(2020-09-25):
最近才学习msp430并接触mcp4017数字电位器,msp430相关资料有点少,附上我的调试代码供各位参考和斧正

注:调试MCP4017驱动成功了,写操作没任何问题,已经经过测试,读操作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成功,希望大佬指点。

宏定义部分

```c
/***************************模拟IIC预定义***********************************/
/*******************引脚输出宏定义*********/
#define IIC_SDA_H P3OUT|=0x0004      //BIT2  P3.2为SDA输出高电平
#define IIC_SDA_L P3OUT&=~0x0004     //BIT2  P3.2为SDA输出低电平
#define IIC_SDA   P3IN & 0x0004 ? 1 : 0
#define IIC_SCL_H P3OUT|=0x0002      //BIT1  P3.1为SCL输出高电平
#define IIC_SCL_L P3OUT&=~0x0002      //BIT1  P3.1为SCL输出低电平
/*******************选择SDA的数据方向*********/
#define IIC_SDA_Input()     P3DIR&=~0x0004
#define IIC_SDA_Output()    P3DIR|=0x0004
#define IIC_SCL_Output()    P3DIR|=0x0002
/*******************************延时函数预定义*********************************/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内部延时函数所需要的时钟频率大小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

IIC子函数

```c
/***************************************IIC*********************************/

/********IIC初始化************/

void IIC_Init(void)
{   IIC_SCL_Output();
    IIC_SDA_Output();//SDA设置为输出模式
    IIC_SDA_H;       //SDA拉高
    IIC_SCL_H;        //SCL拉高
}

/********IIC通讯开始************/

void IIC_Start(void)
{
    IIC_SDA_Output();  // 设置为输出模式
    IIC_SCL_H;
    delay_us(20);
    IIC_SDA_H;
    delay_us(20);
    IIC_SDA_L;
    delay_us(20);
    IIC_SCL_L;
    delay_us(20);
}
/********IIC通讯结束************/
void IIC_Stop(void)
{
    IIC_SDA_Output();  // 设置为输出模式
    IIC_SCL_L;
    delay_us(1);
    IIC_SDA_L;
    delay_us(2);
    IIC_SCL_H;
    delay_us(10);
    IIC_SDA_H;
    delay_us(10);
}
/********IIC从设备应答************/
void IIC_Wait_ACK(void)
{
    uint8_t i = 0;
    IIC_SDA_Input();            //   SDA 设置为输入
    IIC_SCL_H;
    delay_us(1);
    while ((IIC_SDA) && i < 240)
        i++;
    IIC_SCL_L;
    IIC_SDA_Output();           //   设置成输出
    delay_us(2);
}
/********主设备非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_H;
    delay_us(1);
    IIC_SDA_H;
    delay_us(1);
    IIC_SCL_L;
    delay_us(2);
}
/********IIC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IC_Writ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len = 0;
    IIC_SCL_L;
    delay_us(10);
    for (len = 0; len < 8; len++)
    {
        if (byte & 0x80)
        {
            IIC_SDA_H;
        }
        else
        {
            IIC_SDA_L;
        }
        delay_us(10);
        IIC_SCL_H;
        byte <<= 1;
        delay_us(10);
        IIC_SCL_L;
        delay_us(10);
    }
   IIC_SDA_H;
    delay_us(1);
    IIC_SCL_L;
    delay_us(2);
}
/*********************************************
功  能:向从设备接收一个字节
返回值:Byte--读取到的字节
**********************************************/
uint8_t IIC_ReadByte(void)
{
    uint8_t len = 0, Byte = 0;
    IIC_SDA_H;
    IIC_SDA_Input();            // SDA 设置为输入
    for (len = 0; len < 8; len++)
    {
        IIC_SCL_L;
        delay_us(1);
        IIC_SCL_H;
        delay_us(1);
        Byte <<= 1;
        Byte |= (IIC_SDA);
        delay_us(1);
        IIC_SCL_L;
        delay_us(1);
    }
    return Byte;
}
/*********************************************
函数名:IIC_ReceiveData
功  能:向从设备接收一个字节,并带应答
**********************************************/
uint8_t IIC_ReceiveData(uint8_t Ack)
{
    uint8_t i = 0, ReadValue = 0;
    IIC_SDA_Output();   //   设置成输出模式
    IIC_SDA_H;
    IIC_SDA_Input();    //   设置为输入模式
    IIC_SCL_L;

    for (i = 0; i < 8; i++)
    {
        IIC_SCL_H;
        delay_us(1);
        ReadValue <<= 1;
        if ((IIC_SDA )!= 0)
        {
            ReadValue |= 0x01;
        }
        delay_us(1);
        IIC_SCL_L;
        delay_us(2);
    }
    if (Ack)
    {
        IIC_SCL_L;
        IIC_SDA_Output();   //   设置成输出模式
        IIC_SDA_L;
        delay_us(2);
        IIC_SCL_H;
        delay_us(1);
        IIC_SCL_L;
    }
    else
    {
        IIC_SCL_L;
        IIC_SDA_Output();   //   设置成输出模式
        IIC_SDA_H;
        delay_us(2);
        IIC_SCL_H;
        delay_us(1);
        IIC_SCL_L;
    }
    return ReadValue;
}
```
MCP4017子函数

```c
/******************************MCP4017*****************************************/

void MCP4017_Init(void)
{
    IIC_Init();          // I2C初始化
}

/*********************************************
函数名:MCP4017_Write_DATA
功  能:写 地址 数据
形  参:addr 地址0x5E   dat 数据
**********************************************/
void MCP4017_Write_DATA(const uint8_t addr, const uint8_t DATA)
{   IIC_Init();
    IIC_Start();                 // 启动
    IIC_WriteByte(addr); // 设备地址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    IIC_WriteByte(addr);         // 发送寄存器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WriteByte(DATA);         // 发送数据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Stop();                  // 停止
}
/*********************************************
函数名:PAJ7620U2_Read_DATA
功  能:读地址数据
形  参:addr--寄存器地址_0x5E
**********************************************/
uint8_t MCP4017_Read_DATA(const uint8_t addr)
{
    uint8_t GET_DATA = 0;
//    IIC_Start();                     // 启动
//    IIC_WriteByte(MCP4017.ADDR);     // 发送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    IIC_WriteByte(addr);             // 发送地址
//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Start();                     // 启动
    IIC_WriteByte(addr | 1); // 发送地址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GET_DATA = IIC_ReadByte();       // 获取数据
    IIC_Wait_ACK();                  // 等待数据响应

    IIC_Stop();                      // 停止
    return GET_DATA;
}

```
[参考的stm32代码](https://blog.csdn.net/qq_29246181/article/details/105744198)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iaomuyouzhi/article/details/10869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