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1单片机+ampire12864的倒计时报警装置(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9-25):
/*********************************************************************************
* 【编写时间】: 2020年7月3日
* 【作    者】: march
* 【版    本】: 1.0
* 【外部晶振】: 1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RC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12864液晶显示倒计时报警
* 【使用说明】: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rs=P1^4;
sbit E=P1^2;
sbit CS1=P1^1;
sbit CS2=P1^0;
sbit RW=P1^3;
sbit key1 = P3^1;          选择
sbit key2 = P3^2;                  =
sbit key3 = P3^3;                   -
sbit bj = P3^0;                   输出

            E_display_R(页,列,字库);
                        E_display_L(3,0*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2*8,19);//冒号
                        E_display_L(3,3*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5*8,19);//冒号
                        E_display_L(3,6*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C_display_L(1,3*8,1);                输出字符
                        取字模软件选项(阴码、逆向、列行式)
**********************************************************************************/

倒计时

倒计时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GEADD 0xb8                //设置起始页10111xxx    转换后0xb8
#define TIERADD 0x40
#define rsS_STARADD 0xc0
#define _nop {}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rs=P1^4; //rs
sbit E=P1^2;          //e
sbit CS1=P1^1;
sbit CS2=P1^0;
sbit RW=P1^3;                 //rw

sbit key1 = P3^1;
sbit key2 = P3^2;
sbit key3 = P3^3;
sbit bj = P3^0;
uchar key1num,count,hour,min,sec;
/*****************************
          字符表
         显示"Welcome Use"
******************************/
uchar code table1[]={
0x00,0x3e,0x51,0x49,0x45,0x3e,0x00,0x00,//0(0)
0x00,0x00,0x42,0x7f,0x40,0x00,0x00,0x00,//1
0x00,0x42,0x61,0x51,0x49,0x46,0x00,0x00,//2
0x00,0x21,0x41,0x45,0x4b,0x31,0x00,0x00,//3
...

};
/****************************
        中文字符表
        显示"欢迎使用液晶模块"
*****************************/
uchar code table2[]={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
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
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欢(0)
...
  */

0x80,0x60,0xF8,0x07,0x04,0x64,0x5C,0xC4,0x64,0x44,0x00,0xF8,0x00,0xFF,0x00,0x00,
0x00,0x00,0xFF,0x00,0x20,0x62,0x22,0x1F,0x12,0x12,0x00,0x4F,0x80,0x7F,0x00,0x00,/*"倒",0*/
/* (16 X 16 , 宋体 )*/

0x40,0x40,0x42,0xCC,0x0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0x00,0x00,0x00,0x7F,0x20,0x1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计",1*/
/* (16 X 16 , 宋体 )*/

0x00,0xFC,0x84,0x84,0x84,0xFC,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00,
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1,0x06,0x40,0x80,0x7F,0x00,0x00,0x00,/*"时",2*/
/* (16 X 16 , 宋体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
    DEM12864B状态检测,从EDM12864B读出数
    据检测标志位BF
******************************************/

void LCD_Busy()
{
  uchar busy;
  E=0;
  rs=0;
  RW=1;
  while(1)
  {
    E=1;
    _nop;
    busy=P2;//读状态标志寄存器
        _nop;
    E=0;
    if((busy&0x90)==0)//检测BF和RES位,两者都为零时表示可进行写入
    break;
  };
}

/*1602液晶*/
//写命令

void WRCommand_L(uchar command)
{
  CS1=1;
  CS2=0;
  LCD_Busy();
  rs=0;
  _nop;
  RW=0;
  _nop;
  E=1;
  _nop;
  P2=command;
  _nop;
  E=0;
  _nop;
}

void WRCommand_R(uchar command)
{
  CS1=0;
  CS2=1;
  LCD_Busy();
  rs=0;
  _nop;
  RW=0;
  _nop;
  E=1;
  _nop;
  P2=command;
  _nop;
  E=0;
  _nop;
}

//写数据
void WRdata_L(uchar ucdata)
  {
   CS1=1;
   CS2=0;
   LCD_Busy();
   rs=1;
   _nop;
   RW=0;
   _nop;
   E=1;
   _nop;
   P2=ucdata;
   _nop;
   E=0;
   _nop;
  }

void WRdata_R(uchar ucdata)
  {
   CS1=0;
   CS2=1;
   LCD_Busy();
   rs=1;
   _nop;
   RW=0;
   _nop;
   E=1;
   _nop;
   P2=ucdata;
   _nop;
   E=0;
   _nop;
  }

/****************************************************
       字符为16*16显示,分为两个部分写入32个字节
       前16个字节写入第一页(16*8),后16个字节写入
           第二页(16*8)
           左侧写入"欢迎",右侧写入"使用"
*****************************************************/
C_display_L(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 PAGEADD 0xb8
  {                                                                                                    //TIERADD 0x40
   uchar k;
   C_Pagenum=PAGEADD+C_Pagenum;                           //0xb8|        1
   C_Tiernum=TIERADD+C_Tiernum;                          //0x40|  a*16          a=0  1  2  3  4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L(table2[C_Temp*32+k]);
             };
   C_Pagenum=C_Pagenum+1;
   WRCommand_L(C_Pagenum);
   WRCommand_L(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L(table2[C_Temp*32+k+16]);
           };
   }

C_display_R(uchar C_Pagenum,uchar C_Tiernum,uchar C_Temp)
  {
   uchar k;
   C_Pagenum=PAGEADD|C_Pagenum;
   C_Tiernum=TIERADD|C_Tiernum;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R(table2[C_Temp*32+k]);
             };
   C_Pagenum=C_Pagenum+1;
   WRCommand_R(C_Pagenum);
   WRCommand_R(C_Tiernum);
   for(k=0;k<16;k++)
      {
       WRdata_R(table2[C_Temp*32+k+16]);
             };
  }
/****************************************
   写入西文字符,共11个字符,左侧写入6个
   右侧写入5个,左侧起始从16开始,右侧从
   0开始
*****************************************/

E_display_L(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
   uchar k;
   WRCommand_L(PAGEADD|E_Pagenum);
   WRCommand_L(TIERADD|E_Tiernum);
   for(k=0;k<8;k++)
          {
           WRdata_L(table1[E_Temp*8+k]);
           };
   }
E_display_R(uchar E_Pagenum,uchar E_Tiernum,uchar E_Temp)
   {
   uchar k;
                   // WRCommand_R(PAGEADD|E_Pagenum);
                 //   WRCommand_R(TIERADD|E_Tiernum);
   for(k=0;k<8;k++)
          {
           WRdata_R(table1[E_Temp*8+k]);
           };
           }

  //////////////////////////////////////////////////////////////////////////////

/*********************************
           清除所有显示RAM内容
**********************************/

CLR_displayRAM()
   {
    uchar C_page,i,k;
    for(i=0;i<8;i++)
           {
            C_page=PAGEADD|i;//清除起始页为0
            WRCommand_L(C_page);//清除起始页写入
                WRCommand_L(TIERADD);//清除起始行地址写入
                WRCommand_R(C_page);
                WRCommand_R(TIERADD);
                for(k=0;k<64;k++)
                   {
                        WRdata_L(0x00);
                        WRdata_R(0x00);//lcm的ram自动加一,只许循环64次即可
                         };
                 };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CLR_displayRAM();//清除所有显示寄存器
        WRCommand_L(rsS_STARADD);
        WRCommand_R(rsS_STARADD);//设置显示起始行地址
        WRCommand_L(0x3f);
        WRCommand_R(0x3f);//开显示         3e关显示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确认功能键被按下
                {
                        key1num++;//功能键按下次数记录
                        while(!key1);//释放确认
                        if(key1num==1)//第一次被按下时
                        {
                                TR0=0; //关闭定时器
                                                E_display_L(3,6*8,2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20);
                        //        write_com(0x80+0x40+7);//光标定位到秒位置
                        //        write_com(0x0f); //光标开始闪烁
                        }
                        if(key1num==2)//第二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分钟位置
                        {
                                        E_display_L(3,3*8,2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20);
                        //        write_com(0x80+0x40+4);
                        }
                        if(key1num==3)//第三次按下光标闪烁定位到小时位置
                        {
                                        E_display_L(3,0*8,2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20);
                        //        write_com(0x80+0x40+1);
                        }
                        if(key1num==4)//第四次按下
                        {
                                key1num=0;//记录按键数清零
                        //        write_com(0x0c);//取消光标闪烁
                        E_display_L(3,0*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2*8,19);//冒号
                        E_display_L(3,3*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5*8,19);//冒号
                        E_display_L(3,6*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TR0=1; //启动定时器使时钟开始走
                        }
                }
        }
        if(key1num!=0)//只有功能键被按下后,增加和减小键才有效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增加键确认被按下
                        {
                                while(!key2);//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 //则调整秒加1
                                        if(sec==60)//若满60后将清零
                                        sec=0;
                        E_display_L(3,6*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加1
                                        if(min==60)//若满60后将清零
                                        min=0;
                                        E_display_L(3,3*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三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加1
                                        if(hour==24)//若满24后将清零
                                        hour=0;
                                           E_display_L(3,0*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        write_com(0x80+0x4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确认减小键被按下
                        {
                                while(!key3);//按键释放
                                if(key1num==1)//若功能键第一次按下
                                {
                                        sec--;//则调整秒减1
                                        if(sec==-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sec=59;
                        E_display_L(3,6*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6,sec);//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        write_com(0x80+0x40+7);//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2)//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min--;//则调整分钟减1
                                        if(min==-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59
                                                min=59;
                                        E_display_L(3,3*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3,min);//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        write_com(0x80+0x40+4);//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if(key1num==3)//若功能键第二次按下
                                {
                                        hour--;//则调整小时减1
                                        if(hour==-1)//若减到负数则将其重新设置为23
                                                hour=23;
                                                E_display_L(3,0*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write_sfm(0,hour);//每调节一次送液晶显示一下
                                //        write_com(0x80+0x40+1);//显示位置重新回到调节处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hour=0;         //初始化时间
        min=1;
        sec=37;
        count=0;
        C_display_L(1,0*8,0); //倒计时
        C_display_L(1,3*8,1);
        C_display_L(1,6*8,2);
                        E_display_L(3,0*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2*8,19);//冒号
                        E_display_L(3,3*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min%10);//分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5*8,19);//冒号
                        E_display_L(3,6*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工作模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keyscan();
                if(hour==0&min==0&sec==0)
                {
                bj=0;
                EA=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H0=(65536-50000)/256;//再次装定时器初值
        TL0=(65536-50000)%256;
        count++; //中断次数累加
        if(count==1) //20次50毫秒为1秒
        {
                count=0;
                sec--;
                if(sec==-1)//秒加到60则进位分钟
                {
                        sec=59;//同时秒数清零
                        min--;
                        if(min==-1)//分钟加到60则进位小时
                        {
                                min=59;//同时分钟数清零
                                hour--;
                                if(hour==-1)//小时加到24则小时清零
                                {
                                        hour=23;
                                }
                        E_display_L(3,0*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1*8,hour%10);//小时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E_display_L(3,3*8,min/10);//分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4*8,min%10);//分变化则重新写入
                }
                        E_display_L(3,6*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E_display_L(3,7*8,sec%10);//秒若变化则重新写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