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程序显示重新定义错误

楼主(2020-09-25):
用STC15F2K60S2.h做头文件,显示重新定义的错误怎么办  用 reg52.h没问题。可是前者比赛更简单,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打开头文件,看看头文件里针对P0/P1/P2的定义是什么,再回代码里改过来就行了呀。

网友B:
头文件已经定义过了P2,你不能直接给P2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头文件,看看头文件里针对P0/P1/P2的定义是什么,再回代码里改过来就行了呀。

头文件写得是 sir p0=oX80.      要是p01-p07对应8个灯,我想要第一个灯亮写po=0xFE 就不行吗
那我应该怎么改实现呢。 我看很多教学视频用头文件写这个没事自己写就不行。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已经定义过了P2,你不能直接给P2赋值。

定义写的是sfr.   p0 =  0x80    Po1-p07是控制led。比如第一个灯亮写p0=oxfe. 这样不行吗。拿我应该怎么写。

网友C:
头文件没添加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义写的是sfr.   p0 =  0x80    Po1-p07是控制led。比如第一个灯亮写p0=oxfe. 这样不行吗。拿我应该怎么 ...

那个是定义的P0的地址,你再定义一下。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然后就可以给led1=0xfe;
我的是C8051的

网友D:
又是不会拷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不会拷屏的

啥意思啊大佬。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