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字符串中的某一个字符闪烁程序

楼主(2020-09-25):
1602液晶显示0~9,按键可切换,不闪烁与其中一位闪烁(暂时没想到什么简便的方法,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法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KEY0=P2^4;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m=0;
/*******************************************************
延时函
*******************************************************/
void delayus(uint z)
{
        while(z--);
}
/*******************************************************
延时函数,12MHz晶振下,在z为1时,延时约17us
*******************************************************/
bit Busy()
{
        bit bsy;
        RS=0;
        RW=1;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bsy=(bit)(P0&0x80);
        EN=0;
        return (bsy);
}
/*******************************************************
写指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while(Busy());
        RS=0;
        RW=0;
        P0=com;
        delayus(1);
        EN=1;
        EN=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
        RS=1;
        RW=0;
        P0=dat;
        delayus(1);
        EN=1;
        EN=0;
}
/*******************************************************
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mand(0x38);
        Write_Command(0x0C);
        Write_Command(0x06);
        Write_Command(0x01);
}
void Key()
{
        uint temp0;
        static uchar pass0=0;
        if(KEY0==0)
                temp0++;
        if(temp0>20&&pass0==0)
        {
                pass0=1;
                if(m<10)
                        m++;
                else
                        m=0;
        }
        if(KEY0==1)
        {
                temp0=0;
                pass0=0;
        }
}
void display()
{
        switch(m)
        {
                case 0: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1: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delayus(500);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0x20);
                        delayus(50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2: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Command(0x80+1);
                        Write_Data(table[1]);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1);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3: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Command(0x80+2);
                        Write_Data(table[2]);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2);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4: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Command(0x80+3);
                        Write_Data(table[3]);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3);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5: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Command(0x80+4);
                        Write_Data(table[4]);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4);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6: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Command(0x80+5);
                        Write_Data(table[5]);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5);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7: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Command(0x80+6);
                        Write_Data(table[6]);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6);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8: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Command(0x80+7);
                        Write_Data(table[7]);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7);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8]);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9: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Command(0x80+8);
                        Write_Data(table[8]);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8);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Write_Data(table[9]);
                break;
                case 10:
                        Write_Command(0x80);
                        Write_Data(table[0]);
                        Write_Data(table[1]);
                        Write_Data(table[2]);
                        Write_Data(table[3]);
                        Write_Data(table[4]);
                        Write_Data(table[5]);
                        Write_Data(table[6]);
                        Write_Data(table[7]);
                        Write_Data(table[8]);
                        Write_Command(0x80+9);
                        Write_Data(table[9]);
                        delayus(200);
                        Write_Command(0x80+9);
                        Write_Data(0x20);
                        delayus(200);
                break;
        }
}
main()
{
        LCD_Init();
        while(1)
        {
                Key();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