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垂危”的LED灯(贴片式LED,灯条)

楼主:
3~6V驱动时的样子:

不知道是因为用的是电池而不是LED驱动器还是它真的“寿命垂危”了。

网友A(2020-09-25):
符合 LED 要求才会正常发光,不然不是烧掉就是黯淡无光

网友B:
估计是符合的

引用 网友A:
符合 LED 要求才会正常发光,不然不是烧掉就是黯淡无光

一般LED都是6V的,这个是符合的。可能是放久坏了。

网友C:
LED灯条正常是12V或者24V供电,估计电池供电不够,电路板是几串几并的?

网友D:
搞清楚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LED都是6V的,这个是符合的。可能是放久坏了。

你是哪里得到6V这个结论的?
拿个万用表测量单个LED的点亮程度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不过好像这几年出厂的数字表对LED的测量不如以前的万用表好用。
灯条一般都是几个串联再串电阻,然后才各组并联的,可以根据LED压降和一小串的个数以及限流电阻估算出灯条的使用电压,只有加上合适的电压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F:
LED灯条一般都是12V。电压不够。

网友G:
这个应该是LED老化光衰了,通常是因为温度过高,一般便宜的都这样,

网友B:
实际上这玩意…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LED老化光衰了,通常是因为温度过高,一般便宜的都这样,

实际上这玩意是在床底下捡的。记得之前用一个可以放8节电池串联的自制电池盒点着玩的,温度没有考虑。

网友B:
不知道

引用 网友D:
搞清楚是串联还是并联

我也不知道是串联还是并联,但是有一颗可以点亮,所以电压不够大概可以排除了。

网友B:
没有设备

引用 网友C:
LED灯条正常是12V或者24V供电,估计电池供电不够,电路板是几串几并的?

手头就只有几节破电池,没有12VLED驱动器或者8节1.5V电池。

网友H:
半导体元器件时间长了可能会失效,老化的自身阻值和特性会发生变化

网友I:
有灯珠烧掉了就是黯淡无光。

网友J:
这种情况应该是以前点灯条的时候不小心过压灯珠烧了,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应该是以前点灯条的时候不小心过压灯珠烧了,就出现这种现象。

哦。那可能确实是超压烧了。因为现在大部分都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