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是中颖的SH39F004 电池管理芯片!为什么第六节电池开始的滤波不是对GND滤波,...

楼主:
用的是中颖的SH39F004 电池管理芯片!为什么第六节电池开始的滤波不是对GND滤波,而是VC6A。谁用过的?

中颖锂电池保护板芯片SH39F004

中颖锂电池保护板芯片SH39F004

网友A(2021-07-20):
SH39F004是MCU类型的芯片,适合智能BMS

网友B:
哈哈,这个就只有做芯片的了解了,中颖的锂电方案都是以5串为基础的,那么第6串必然相对要有一个参考地,这个就是另外一个5串芯片的GND 了,两个通过封装级联成一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