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剃须刀充电时间和使用时间不准确怎么改?

楼主:
超人337剃须刀,每次充电二十分钟就可以充满,使用十分钟就用完,没电报警,我测试了下显示为零还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按充电时间充电,冲满只有2.6V电,如果还继续冲,可以充到2.8V,我不知道充电时间和使用时间是怎么测出来的,没有电路图,拍了一张电路板的图
一,求助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板是怎么计算自己的充电时间和怎么计算使用时间
二,问问大家,怎么改下电路,让时间准确点。

网友A(2020-09-26):
这板图有些花。这货可能都没楼主想的那么高级,那样的话要用到检测电路,也许此板可能只是用到了正计时和倒计时功能

网友B:
没看到是何种电池

网友B:
2.6--2.8v莫不是法拉超级电容

网友C:
用的是不是镍氢电池?看那电压像。用镍氢电池的小电器一般充电电流很小,需要充十几小时才能充满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不是镍氢电池?看那电压像。用镍氢电池的小电器一般充电电流很小,需要充十几小时才能充满电

是用的是镍氢电池,在背后,配的适配器电流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6--2.8v莫不是法拉超级电容

用的是镍氢电池,在电路板的背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用的是镍氢电池,在背后,配的适配器电流很大。

可能电路板带快充,串个电流表实测一下充电电流,看快充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E:
这种充电只是大概估算一下时间,真实充电与电池容量和电流等都有关,剃须刀等小电器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
如果要充满,镍氢是采用的负电压斜率法,在充满后电压会稍微下降,用单片机等检测出这个电压下降,即认为充满电,而不是看时间来充电的

网友F:
似乎电池电量计需要校准。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单片机ADC采集出错了,给出了错误的电量指示,然后单片机算出错误的使用和充电时间

网友H:
目测是通过开关来激活单片机定时器进行计时,这种时间要求不是特别高一般不会带时钟芯片,通过是采用ADC检测电压来识别是否充满电,充电时间应该只是计算你充电到充电完成的时间。充电完成不是由时间决定的,一般是电池电压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目测是通过开关来激活单片机定时器进行计时,这种时间要求不是特别高一般不会带时钟芯片,通过是采用ADC检 ...

也就是我把它想太高级了,显示充电充满和剩余时间,都不是电压来决定的。这个两个芯片一个可以查到型号,一个可能是怕同行模仿,故意擦除掉的。不知道型号的不知道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单片机ADC采集出错了,给出了错误的电量指示,然后单片机算出错误的使用和充电时间

不知道型号的芯片可能质量太差,给出的是错误信号到led显示芯片TM16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路板带快充,串个电流表实测一下充电电流,看快充电路是否正常

在电池一段串电流表和在5V输入端串电流表,这两个哪个串比较准确。

网友C:
当然是串在电池一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