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换串口2发不出数据

楼主(2020-09-25):
stm32串口1DMA发送代码改为串口2DMA发送代码后无法发送数据。图片里仿真器看寄存器,串口2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A:
stm32一堆例程,一个就是配置问题,一个就是硬件连线是否换过来了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C:
初始化,波特率设定了没?串口2启动了没?检查一下代码

网友D:
串口2启动了没

楼主(2022-01-13):
串口时钟打开错误导致串口不能运行

网友E:
找个串口2的例程,复制到程序里就行了,基本上是配置错误。

网友F:
检查DMA初始化的外设地址是否换到串口2了

网友G:
你看下是不是硬件接错了,要反接